天圆地方,用钣金画天圆地方怎么画啊?

楼主(2012-02-27):
用钣金能画田园地方吗?怎么画?高手进来说下啊

网友:
买一本‘展开件计算手册’,上面都有,那个比较准确,网上有计算与画图的小插件,下载一个也可,但不一定都对,没人负责,哈

网友:
用PROE5.0画出来,再自动展开就可以了

网友:
那玩意好自己好好核算下哈,上回就是那东西出了问题,害得我们跑了好久。。。

网友A:
SW好像用钣金画出天圆地方不行的!

网友:
用UG可以,还可以自动给你展开!

网友:
我看到一个方法,准确性不能保证。用三维软件画的画,关键是圆的处理。举个例子来说直径100的圆,先化成100*100的正方形;然后倒圆角,比如倒成R49.9的圆角。画完截面后,用放样折弯。

网友:
这个可以看看,http://www.tribon.cn/html/40/t-17840.html
再传几个附件。

网友:
放样,帮助里面都有指导

网友:
Inventor 连折弯线都帮你画好了,但前提是你得知道材料的钣金性能。。

网友(2012-07-02):
金林钣金,搜一下,里面有很多钣金件,可以直接生成cad展开图,很好用的。

网友(2012-11-15):
抽点时间理解天圆地方的展开原理,蛮简单,,我把教程上传

网友:
最近画了几个天圆地方,楼主要是需要的话我发给你,我用的是SW10版本。
998大侠第一个回复啊,
我也觉得有些典型东西(比如天圆地方、管弯头的展开图、典型梁、桁架等等)   手算,或者EXCL计算比软件更让人放心

网友B:
建立两个面,然后分别在两个面上面画草图,结束草图后钣金放样,注意草图上要有切口!

网友:
引用 网友B:
建立两个面,然后分别在两个面上面画草图,结束草图后钣金放样,注意草图上要有切口!

正解,切口不要太大,。。。。

网友:
sw能展开

网友(2014-12-28):
以前做的,直接上图

网友:
nventor 连折弯线都帮你画好了,但前提是你得知道材料的钣金性能。。

网友(2015-01-30):
引用 网友A:
SW好像用钣金画出天圆地方不行的!

可以 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