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lidworks怎么把工程图里面的视图导出到CAD软件里面呢?

楼主(2012-02-27):
1、Solidworks怎么把工程图里面的视图导出到CAD软件里面呢?就向UG工程图导出DWG格式那样,只导出视图部份,我试过SW工程图保存为DWG格式,图框也随之一起导出了,但是我只要视图部份,然后用CAD出工程图;

2、SW工程图中如何在一张工程图里放同一个装配图的2个不同的装配状态呢,比如一个视图是完整的装配视图,再放一个隐藏了某个零、部件的视图呢?
请大侠请教,不甚感激!

网友A:
新建工程图时,自定义图幅大小,按1比1生成工程图,另存为DWG格式,OK

网友B:
第一个问题按Ctrl键,拖动左下角图纸,这样就复制出一份图纸来,在复制的图纸上去掉图框,在输出DWG格式,
第二个用配置功能解决

楼主:
引用 网友A:
新建工程图时,自定义图幅大小,按1比1生成工程图,另存为DWG格式,OK

按1:1的比例导出是没有问题的,可以实现,把图框删了就行了。请用SW建模后,用什么出工程图呢?大的装配体你也是用SW出图吗?以前我是用UG建模,CAD出工程图。

楼主:
引用 网友B:
第一个问题按Ctrl键,拖动左下角图纸,这样就复制出一份图纸来,在复制的图纸上去掉图框,在输出DWG格式,
第二 ...

1、我没有花太多的时间去搞什么导出CAD,直接在SW里面做了一个公司图框,在工程图里面直接出图了;
2、第二个问题我是通过将现有的这个装配体“另存为”一个新的装配体,再在之前的工程图里再插入这个新的装配体的视图, 而这个新的视图和以前那个装配体视图是没有任何关系的,只是放在同一个图纸上显示而已,想显示哪个部件就显示哪个部件哦。
这样做就是麻烦了一点,再想想好的办法啊,今天只是为人应急咯。不管怎么还是要谢谢你提的建议!

楼主:
有谁试过将SW中的2D图形导到CAD里面时还能按已着色的颜色显示线条呢?以前我用UG导出的2D图形是会显示UG中部件的颜色的。我也不知道SW有没有这个功能,只是抛砖引玉哦!知道的回一下,谢谢!

网友(2014-10-22):
另存为有dwg格式的

网友:
看过 改装配模式在配置里面做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