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装AP100 V4.3版,过程详解,经验荟萃

楼主(2012-02-27):
前几天查毒,将AP100删除了,不得不再安装一次。操作系统是XP。AP100软件版本V3.40。从网上下载了,同时下载几种破解文件。通过几次安装,总结安装过程如下。如果没有完成软件安装,需要格式化系后,重新安装操作系统,再安装AP100。如果完成AP100软件安装,许可证无效,无法使用,则更改MAC地址后,用破解文件覆盖即可使用。安装过程描述如下,祝你成功!

AP100 安装
使用管理员 权限帐户 administrator 登陆XP系统(一定要使用这个帐户)。

1首先备份系统文件,AP100安装过程有个BUG,会删除掉一个系统文件,改文件位与:
C:\WINDOWS\system32\atl.dll

可用搜索功能搜索到这个文件,然后手动复制到别的盘。如 D:\
2 电脑/属性/计算机名/更改
将计算机名改为:AP100
2暂停简单文件共享文件夹选项工具菜单/选项对话框中选择查看选项卡。
清除高级设置列表框中的使用简单文件共享复选框,然后按确定
3 开启Network DDE DSDM 服务
按照下面的顺序从任务栏中的开始按钮选择控制面板开始”->“设置”->“控制面板

选择控制面板中的管理工具图标。
选择管理工具中的服务图标。
服务窗口的列表中选择“Network DDE DSDM”,然后从操作主菜单中选择属性
启动类型组合框中选择自动
启动来启动 Network DDE DSDM 服务。

确定关闭对话框。

4 更改计算机MAC地址
注意:一定要12位数字
5安装加密器驱动程序启动 AP100 CD-ROM 中的 \Drivers\Dongle\Setup\Setup.exe。选择“Kernel-mode”单选按钮。
重启计算机,使用管理员 权限帐户 administrator 登陆XP系统。
6 CAM 数据库模块使用管理员帐户登录到Windows系统。
执行 AP100 CD-ROM 中的文件 \CamDb\Install.exe
显示“Install”对话框。

“OK”按钮。
开始复制文件。
请稍候。
显示一条消息,告知安装已完成。
“Finish”按钮。
现在,CAM 数据库模块已经安装完毕。
7 MSDE 2000 安装

使用管理员帐户administrator登录到Windows系统。

启动 Service Pack CD-ROM 中的 \Msde2k\_install_msde2000.bat
安装继续进行。
请稍候。直到安装完成。
8 MSDE 2000 Service Pack 安装

使用管理员帐户administrator登录到Windows系统

启动 Service Pack CD-ROM 中的 \Msde2kSp\_install_MSDE2000SP3.bat

安装继续进行。
请稍候。
直到安装完成。,等一等,千万别着急。所有开启的DOS窗口会自动关闭的。
9 将备份的系统atl.dll文件,复制回“C:\WINDOWS\system32\atl.dll
原来的文件已经没有了,贴上即可。
重启计算机,使用管理员 权限帐户 administrator 登陆XP系统。
10 AP100 安装
启动 AP100 CD-ROM 中的 \Ap100\Setup.exe

显示一个确认是否开始安装的对话框。
如果没有问题,请单击下一步
出现一个要求输入用户信息的对话框。
输入用户名公司名称,然后单击下一步。(建议为:AP100AP100
出现一个对话框,要求您键入用于安装的文件夹名称。
输入文件夹名称,然后单击下一步。(默认为C\Asis1v11,这个不要更改)
选择:\「开始」菜单\程序\启动\Service Manager 启动SQL服务
在点绿色的按扭启动服务。
显示一个要求选择安装类型的对话框。
单击安装类型,然后单击下一步
选择第二个 AP100 Server
如果选择的是 AP100 Server,则显示一个对话框,要求键入将保存数据的驱动器。
输入驱动器名称,然后单击下一步。默认为D
开始复制文件,并出现一个显示进度信息的对话框。
请稍候。
这个时候等待就好了,大约要等5-8分钟。
出现一个显示完成安装的对话框。
单击完成
现在,AP100 安装完毕。

11 更换LICENSE文件
打开破解文件夹,继续打开LICENSE文件夹中,将其中的几个文件复制,以替代C:\Asis1v11\DATA\License文件夹中的全部文件。
12 用户环境设置
打开 C:\Asis1v11\Bin\Tool文件夹,双击ApEnvNew.exe文件,进行环境配置。(“C:”表示要安装 PCL/AP100 的驱动器的名称),然后按确定
显示用户环境设置程序对话框。
下一步
显示一个对话框,告知环境设置已完成。
完成
现在,就完成了用户环境的设置。
13 许可证状态检查
“开始/全部程序/ASIS100PCL/许可证管理/状态检查”从开启的窗口中查看许可证状态。
一定保证machine Host IDsoftware Host ID的值一致。
如果一致,则软件可以使用。
如果不一致,则记录下软件的ID值备用。再从“网上邻居/属性/本地连接”更改计算机的ID值。
先停用“本地连接”,再点击右键“属性”,从弹出的窗口中点击“配置”,再从弹出的窗口中选择高级,选中“Local Administered Address”或则“MAC Address”,在选中“值”,再输入值“00005D5E5815”,或者你所用软件的ID值。
注意:一定要12位数值。
重启计算机,使用管理员帐户administrator登录到Windows系统。
12 NC 数据输入/输出设置(可选项)
执行 PCL AP100 的安装驱动器中的文件 \Asis1v11\Bin\SddIoNdde.exe
然后,重新启动计算机。
现在,“NC 数据输入/输出设置完毕。
13 删除多余的用户。
从“我的电脑”右键下拉菜单中选择“管理”,将“本地用户/用户”多余的删除。
建议保留“AP100”,其开机密码为“AP100”。

网友:
真是很详细啊,感谢楼主,学习了。

网友:
楼主我装好了,可是使用时却提示SQL无法登录。 这是怎么回事啊?请指教。。。。谢谢

网友:
多谢大哥提供安装过程,请问那里有资源下,可以分享下?

网友(2014-04-10):
好吧。正在努力中、、、

网友(2016-08-06):
引用 网友A:
东西不错,多谢分享

东西不错,多谢分享

网友(2019-01-07):
各位大佬们,有没有设计模型参考的网址?  想去搜一些来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