热胀冷缩,是向外径方向涨还是内径方向涨?

楼主(2012-02-27):
如图这个套类零件径向尺寸非常大,无法整体加热,现在加热区域为红线以内(红线到内径的尺寸远远小于红线到外径的尺寸)!
热胀冷缩这个是肯定的,不知道是向外径方向涨还是内径方向涨!通俗点讲就是内孔是变大还是变小?
求解!~

游客

网友:
楼主可以烤个铜钱试试
游客

网友:
楼主可以烤个铜线试试

网友:
我觉得壁厚的话,应该是内涨,即内孔的直径变小,大家觉得呢?

网友:
应该是内孔直径变小;加热时整体膨胀,但外侧膨胀小,内侧膨胀大,所以小圈膨胀受限,只能向内收缩。仅仅定性分析,供参考。

网友:
我觉得也是内孔变小..........

网友:
哈哈,你们物理没学好。是内外圈都变大!要不怎么有热套存在

网友:
内径变小,外径变大,整体膨胀!!!!

网友:
到最后还没有一个定论啊!高级大神赶紧出来扫盲啊~~

网友:
孔肯定是变小,轴变大。

网友:
内孔不变 ,外径变大, 我见得多了,不信你自己试试

网友A:
内孔、外径同时增大。

网友(点评):
我觉得也是这样的。

网友(点评):
我也觉得是这样的!都有不同程度的增大,

网友B:
你可以把内径想象为一个圆盘,加热后,你说是变大还是变小呢???不用我给出答案了吧!!!!!

网友:
向外涨不了,向哪涨好呢

网友:
      实体在膨胀,是双向的。外径变大;内径变小。

网友:
整体径向膨胀。。要看你加热的温度是好多。温度底的话内孔几乎没多少变化。

网友:
内径变小,外径变大,
弄坨面包,油炸一下,就看出来了

网友(点评):
我也是这么认为的,材料受热会向四周膨胀,但是炸面包和钢材受热膨胀没有可比性,虽然炸面包没见过,但炸甜甜圈见多了

楼主:
我感觉如果整体加热,应该内外径都同时变大!例如:过盈装配的热套!~
如果是图片的方式加热,应该内径缩小!~例如:夏天水泥马路受热中间起鼓,两头涨不出来,只能向中间涨!
不知是否正确?

网友:
内外都变大   这点可以确定    有些用到热套  过盈配合的  不然怎么放进去呢

网友:
内孔变大,不是太明显

网友:
内孔变大,这个实验我自己做过

网友:
这样加热内孔直径变小。整体加热的话内孔直径变大

网友:
     支持楼上面的那位,对于钢铁件应该是加热都变大,冷却都变小。这种情况在机械零部件装配的时候经常遇到,火焰加热装轴套;液氮冷却装尼龙销等。不相信自己可以用简单的假设极限法做实验。这个是固有特性,永远是不变的。

网友(点评):
乱七八糟,何谓加热变化大,冷却变化小?因为随便点个火温差就有几百度,任你液氮液惰性气体还是3级压缩制冷,顶多50度的温差。温差大变化量大这个懂不懂?反过来加热了的装套要是浇水,你看它缩不缩得明显?

网友(点评):
我不知道i22兄如何看出“加热变化大,冷却变化小”的,温差大变化量大这个不假,但是OFAFAO兄是说加热内外径都变大的,冷却内外径都变小的。液氮可不是只有50多度的温差,液氮-185.9℃。加热套装一般有温度限制的,

网友(点评):
热套一般是100℃左右的温度装配。并非等同于火焰温度。装配的学问很大的,加热了装套也就是恢复到常温,那不正是要达到的效果吗?呵呵

网友(点评):
我只知道我对一般滚珠轴承加热温度100℃左右,以前师傅教的,希望社友不要取笑我。呵呵

网友:
应该跟结构有关,楼主这个结构应该孔变大。

网友:
当然都往外变大。热套啊。

网友:
使用过热膨胀式刀柄吗。加热——装夹刀具——冷却刀具紧紧固定。简单的列子。想想

网友:
应该内径变小。外径不变。

网友(点评):
为毛这个加分。...

网友(点评):
实在看不下去了,这个都加分?TOW22和老大倒是给个理由先啊!我现在处于矛盾状态,按照受力分析来说,应该是内径变小外径变大,但是热套装配与之矛盾,期待高手解答。

网友:
内孔增大,相信我,我们有个产品正好用到这方面的原理。

网友(点评):
局部加热,为何会内孔变大呢?应该是膨胀占据孔的空间呀?

网友:
都跟你们说半天,内外都变大。我们这天天热套轮对,轮饼加温到250度,车轴就可以放进去了。就像炸面窝嘿嘿

网友(点评):
其实这个试验很简单,可他们就是不亲自去试一下。没办法

网友:
这个究竟怎么变,我也不知道,就这个唯一答案的问题,我希望社区给出一个唯一的正确答案,包括理论分析,软件模拟(ansys,PROE,SW)
社区的大佬们该出马了。

网友:
内外径同时增大。微积分算。

网友:
我们这经常热装套,再厚的内孔也能把它涨大。长度方向也会涨的。

网友:
我想对于薄壁套或零件来说是内外圈整体变大,但对于厚壁件且是局部加热,应该是内孔变小。

网友(点评):
我也觉得是要根据厚度、内外径差值大小、材质来决定结论的。

网友:
说的都不一样,要请高人咯    嘿嘿

网友:
向曲率半径大的方向膨胀,也就是向外方向膨胀。

网友:
内孔变小,形状决定的。

网友C:
是这样,我觉得,只是觉得啊,应该是在加热开始,内圈直径减小,因为工件加热半径到内外圆半径之差较大。但随着时间推移,工件整体受热后,内外圆变为一起增大。
一点拙见,仅供参考。

网友(点评):
我也是这么认为的。

网友:
照热套刀柄来说内孔、外径同时增大。但是这个零件太厚,加热不均匀,最好做个试验来确定。

网友:
本来我以为这个也会像材料折弯时存在中性面一样,存在一个中性圆不变化,然后里面的向里面涨,外面的向外面涨。
不过进行了一下有限元分析发现结果和我想的不一致,外径变大了但内径并未收缩。
分析参数是内径10,外径80,加热半径20,稳态分析。

现在不清楚的是内径是先变化了(变小或者变大)后又恢复了原来的状态还是自始至终一直未变,回头有时间试一下瞬态分析。

补充:我问了我的技术BOSS,他说他以前加工内径280外径300的铜套时是内外径都变大,情况不一样,跟我的分析也不一致,我查下原因。而且现在我也懵了,求理论支持。

网友:
九楼的朋友说的对,热涨是往外扩张,因为按力学来分析,内圆孔很难被挤压变小,而外形呢!往往会胀大。我们常见的拱桥,圆弧桥底,能承受很大的向心压力。

网友(点评):
是的,所以看起来外壁很容易扩大,就算内圆孔承受再大的向心力,不要忘记了还有受热膨胀时,内壁的原圆内径是可以被破坏的。

网友D:
它是局部加热,我觉得开始外径不变,随着整个零件的温度递增,外径会变大,内径也会变大!

网友:
局部加热,个人觉得只要相对原来的温度升高了,那么就加大了,局部加热过程中,内孔先是缩小,随着时间,热传递孔部温度只要是升高那么就加大。

网友:
保守的分析,内孔应该会变小...

网友:
内圆外圆均变大!热装过的。

网友:
同步放大。。。您的帖子长度不符合要求。 当前长度: 14 字节系统限制: 20 到 20000 字节

网友:
内孔与外径都会变大,但是内外径变大的尺寸会不一样。

网友:
我们在齿轮(重型机械)装配的过程中,齿轮内圈都是在炭火上加热后,用行车吊装轴。200左右的孔径在加热过后尺寸可以变大3、5十丝,膨胀是很厉害的。本身孔轴配合都是按基轴制的过盈配合,不加热齿轮,不可能装配。

网友:
哪位权威出来,给个答案啊

网友:
可以具体计算一下
把空心圆柱拆开考虑
有两个倾向
径向的膨胀使内径变小
圆周的使内径变大
考虑尺寸就可以了

网友:
是内孔变小、外径增大吗?对于材料不太明白呢

网友:
如果按照你的图上的比例由于非加热区域比较大孔变小,你可以把红线以内进行局部冷却扩大内孔。

网友:
这个应该是内孔变小,只有薄壁的才有可能内孔变大。

网友:
觉得应该是开始变小,然后又恢复到原来的大小。主要看加热的时间吧。

网友:
个人认为内外径都增大

网友:
个人认为,与加热的速度有关,如果速度快,应该是内孔先变小,之后整体变大。
如果慢的话,内外都变大。

网友:
应该是都变大,比如轴承的热装就是用这样的原理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是这样,我觉得,只是觉得啊,应该是在加热开始,内圈直径减小,因为工件加热半径到内外圆半径之差较大。但 ...

我也比较倾向于这种说法,还请高人不吝赐教

网友:
最简单的方法,在CAD里画两个同心圆,然后放大1%,内孔是大了还是小了?肯定是变大的。在均匀温度场内的物体热胀冷缩也是均匀的

网友:
我什么不懂得就问我,哈哈

网友:
看不下去了.不管在哪加热,最终整个工件的温度是不是基本一致?线应变=膨胀系数*温度变化量.所以在工件径向最终线应变基本一致,也就基本不存在内应力,何来受挤受拉?所以是一同变大的~根据常识也知道,只有受热不均才会导致工件前期的变形,等温度一致了,就会稳定了. 补充.由于加热时间可能短至无法使工件温度场均匀分布.所以这就要看工件的具体温度场了,为分析问题方便,简化模型,设内圈温度为t1,外圈温度为t2.膨胀系数为a.弹性模量为E.不管如何,加热处内外圈应变是始终一致的(不然就是异次元了,呵呵),设其为e.又设t1>t2,最后,内圈周向应力为E*(a*t1-e)--受压,外圈周向应力为E*(e-a*t2),最后比较这两个力,哪个小就朝哪边变形,相等的话就维持原状.这是理论过程,一切还是实验为准

网友:
最终结果是膨胀的,我二了,分析结果取成了结构单元。

网友:
由于红线到内径的尺寸远远小于红线到外径的尺寸,而且知识在红线区域内加热,我觉得应该是孔变小,轴不变。

网友:
赞同10#意见,应该是这样

网友:
怎么好像没结论呀,找东西做个试验呗。

网友:
想想安装过盈轴承利用热胀,内孔应该会扩大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它是局部加热,我觉得开始外径不变,随着整个零件的温度递增,外径会变大,内径也会变大!

这个说法,我完全同意

网友:
外涨受阻,就只有内缩了。估计是这样。

网友:
如果是环形零件整体加热,内径外径都变大!可以软件模拟,也可以做试验看看!

网友:
自由膨胀下是内孔变大。红套就是用的这个原理。但加热不均匀会导致膨胀不均,产生内应力

网友:
我觉得是内孔变小  外径变大

网友:
谁能从理论上解决问题啊。

网友(点评):
写得一手好字。内容没看进去,主要是在看字了。

网友:
看了半天,都没准确结论,这两天找个机会做个试验{:soso__13886823254705650107_1:}

网友:
引用 网友A:
内孔、外径同时增大。

我觉得也是内孔和外径都会变大

网友:
加热后内径应该变大,但由于红线外温度相对低,向外膨胀受约束,会向两端胀

网友:
这个问题好                       值得讨论,

网友:
局部加热内圈一小部分,外圈大部分不加热。应该是会产生较大的内应力。
内圈受外圈限制应该承受压应力,外圈受内圈膨胀作用应该是受拉应力。
总之,我认为内圈会胀大,但是胀大的数值会比较微小。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可以把内径想象为一个圆盘,加热后,你说是变大还是变小呢???不用我给出答案了吧!!!!!

在说一遍试试。这个是物理上面学热胀冷缩时候的典型例题。老师应该给大家讲过的,怎么忘的这么快啊。这个题迷惑人的地方在外面不加热而内部加热。先这样考虑,谁被加热就考虑谁。你不是内部加热吗?好。现在就说内部的问题。内孔想象为一个被加热的部件,这个内孔部件外圆就是被加热的后的内孔。内孔部件外圆被加热后显然是变大的,也就是说整个工件的内孔是变大的。这个题就是考的内孔是变大还是变小。没有考整个工件的外圆是变大还是变小。大家再回头看看题。答案应该是这样的:向外径方向涨!!!!!!!!

网友:
这个是由内外径比决定的。就你这个图,是内径变小

网友:
内外径同时增大。纸机上的大型辊子大部分都是用这种方法装配,国外也有靠冷却轴的。

网友:
这个都有可能,跟材料和处理方式相关。

网友:
我觉得应该和加热半径(或者说材料的受热点),材料的壁厚,还有材料径向的温度梯度变化趋势有关

网友:
这个内外都变大,我们装日期章就是这样的

网友:
我的工作经验告诉我,和壁厚有关系:薄壁件应该是内外径都涨,但如果壁厚到一定程度,比如外径100mm的圆柱中心位置有个10mm的孔,这个孔加热下尺寸是变小的。我们热处理后部件测量过。
至于理论上赞同58楼uk004的意见.

网友:
引用 网友A:
内孔、外径同时增大。

我同意。因为平时我们要在一个轴上紧配一个套都是加热套后再套上轴的。

网友:
这么厚的没什么变化的,变化很小。

网友:
大规格重量大的零件上不大的孔局部加热时随着温度的提高孔的尺寸会缩小。《机械设计手册》关于“在高温或低温工作条件下装配间隙的计算”中介绍计算公式时对正负号的确定有说明。

网友:
内径变大,但按你图上的加热方式不均匀。尺寸变大的同时有可能会出现变形。

网友:
你的套是整体的吧,如果是红线的地方里面是套加热一定会向内涨及孔径缩小,整体的加热时热量会都传递里面会多一些外边少一些外边也涨但不会很明显,里面会涨明显一些,

网友:
不论外径多大  内控都是增大

网友:
可以 不变的啊  什么材料

网友:
孔变小,外径不变; 这个的原理和薄壁套不一样

网友:
我们可以做一个思想实验,假设这个圆套是用长方体滚弯形成的,那么在这个长方体整体加热后,再把它给弯成圆套.这样形成的圆套与不加热直接成型的圆套做一个比较就比较容易理解趋势了吧

网友:
我是更倾向于内外径都变大的情况,感觉啊呵呵,受热后分子间距离变大,活动更活跃,会向低温方向传递,即使外圈温度较低,变化不会有内圈明显;还有做实验会不会说内孔的圆柱度变差,会导致部分量的时候变小,单实际还是变大的,学习中……

网友:
内外孔同时变大哈,你看轴承的配合就晓得了

网友E:
热装是不是说明孔应该放大?

网友:
当然肉孔变小,外径变大。假如是直径1000米的套,取其中一段可以近似看成一个平板,你说平板受热会只能一面涨尺一面缩吗?还有就是一般的套和轴需要过盈装配的,采用深冷装配,过盈量就很小或变成间隙配合(受冷轴变小,孔变大;反过来受热轴变大,孔变小),就很好装了。

网友:
加热时内孔变大。。。。。。。

网友:
更正一下,加热内孔确实变大,我想起来了,去年我做过镶嵌的套,过盈的,当时确实是加热了变大镶上的。这个东西靠想确实想不通。

网友:
内孔变大的。。我们公司的产品部分是热装的。。过盈量大,内孔加热后能放的进去。。。事实就这样!

楼主:
有一准的么?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一准的么?

根据加热情况定    就楼主描述的 外径不变 内孔变小
我们镗床加工孔大就是内圈加热补救的

网友:
薄壁件加热会变大可能谁都没意见,但薄壁和厚壁的区别是什么?分界线在哪里?所以无论多厚,理解为一个整体它都会是变大的。

网友:
我们设备上有个部件的工况是这样的:一个正方体中间开个70的圆孔贯穿,然后一个70的轴穿过正方体,正方体外部铸铝加热块加热。按照我的经验,个人认为:当加热到一定温度,然后保温一段时间,内外圈都变大,加热开始时,存在一段时间的内圈变小,随着零件整体的热均匀,内圈开始变大,外圈始终变大。。只是个人愚见分析,还望高手指导

网友:
有没有正解啊!!?????

网友:
内孔收缩,外径不变,加热时整体膨胀,但外侧膨胀量小,内侧膨胀量大,导致小圈膨胀受限,只能向内收缩。

网友:
内外是变大了吧.
我们这样考虑是否可行,假若我们将中间的孔补上,再整体加热,这是整个零件会变大,包括中间补上的一块.如果在加热的状态下将中间的取走,原来的环的内径不是变大了吗?

网友:
我们确认焊接间隙时用了一张诺谟图和一个公式,来确认在焊接温度下,环和轴之间的间隙的变化。下面是公式:
ΔCD=DΔT(α2-α1)
D是公称直径。
ΔT是温度变化量。
α2是轴材料平均热膨胀系数。
α1是环材料平均热膨胀系数。
ΔCD是间隙变化量。
在这里,环的内径和轴的外径在室温下假设是相等的。
我们在此可以看出如果α2和α1是相等的,在焊接温度下,间隙变化量是0,我们知道,在焊接温度下,轴肯定是变大的,这们我们也不难理解,孔也就是变大的了。如果是异种材料,在室温下设计好焊接间隙,在钎焊温度下,间隙变化有可能是正(焊接是时,间隙变大),也可能是负(焊接时,间隙变小)

网友:
内圆外圆均变大!热装过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热装是不是说明孔应该放大?

在冷却前是大    冷却后变小

网友:
本人做过尼龙滑轮的热装,最初也是怀疑内孔变小,但实际上是内孔变大,本题应同理。

网友:
内径变小  这个一眼就知道

网友:
尼玛,物理学没学啊,内外必然增大,吃不消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