吸盘吸取塑料袋问题,请教

楼主(2012-02-27):
再做一个包装机,使用折径15长55厚5丝的塑料袋,用吸盘吸取和张开袋口,真空发生器CV-15,
吸塑料袋时塑料袋起皱漏气,造成吸力达不到要求
考虑解决办法:用小吸盘多点布置,改用真空泵。包装机械接触的少,还请有经验的朋友指导

网友:
我看过有特定的吸薄胶袋的吸头,加上你说的多个小吸头,效果会很好!

网友:
两个就够啦,其实你认真观察的时候,你就有所发现,袋子被吸到吸盘里头就凹进去了,呵呵,最近我也在看这个问题。你研究好了也不忘分享下哦!

楼主:
看了几段视频有吸塑料袋的,感觉这种吸盘不合适,凹进去是被抽真空的小孔吸住,附着力太小了

网友:
用Smc真空发生器,换吸头。用真空泵反而是不可以的

楼主:
确定用真空发生器了,就是吸盘还没有选好,给厂家发了样品,由他们试验下看用哪种好些

网友:
真空发生器够了-----主要是吸盘是否合适----

楼主:
问题就在吸盘这里,试了很多不好用,

网友:
加个检测,可以多质询下吸盘厂家。

网友:
这种应用要用真空发生器,不要太高真空,但流量要大。
吸盘的选择是个大学问。
图中所示吸盘不够薄。而且里面可能没有支撑

网友:
个人觉得用多个小吸盘会好很多

网友:
学习一下。个人觉得吸盘的面积大一点会比较好用。不妨自己做个面吸的板。

网友A:
吸盘选错了。看看PIAB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吸盘选错了。看看PIAB的吧:

谢谢,我在等厂家的回复,样品寄过去了

网友(点评):
真空抓取各种袋子都不是问题,气动方面的事情说起来不算很简单。

网友:
吸盘不要太大的,真空发生器可以了,真空度也不需要太大,总的思路还是没问题的

网友(2013-12-16):
用平板式吸盘,密布微孔。

网友(2014-03-07):
这么小的吸盘,多大的真空度才更有效取袋,开袋,选用真空发生器是不是还要配真空表,

网友:
用派亚博的吸盘,吸盘的盘面是特定的材料,能贴合材料表面,
另外两个吸盘也是必要的

网友:
那个薄还用真空泵啊,不会把两层都吸住了?怎么开口呢?

网友:
你这吸盘也太大了点吧,你改用小点的吸盘,把负压调小一点

网友(2014-05-05):
吸盘试一下软点的  如果允许两吸盘对吸 相互作用使吸盘贴合塑料袋

网友:
可不可以自制吸盘呢    直接机加工做出来   穿好多小孔

网友:
谁能告诉我,为什么我无缘无故被扣了20多积分,。。。。。。。。。。。。。。。。。。。。。。。

网友:
吸盘  大了点吧

网友:
piab上面有专门用于开袋的吸盘,你可以去看看

网友:
吸不住的原因:1)真空泄漏,2)吸力不够(真空度不够,吸盘不合适,吸附表面不平不光)

网友(2015-08-28):
椭圆形吸盘

网友:
吸盘选型不合适,袋子0.05mm,太薄了,无论多大的真空度,吸盘的正向力都是特别小,这个我以前有测试过。在对拉开袋时很容易脱落破真空。要选用边缘超薄超软的那种吸盘,效果会好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