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救个SW装配体运动范围的问题

楼主(2012-02-27):
图为ABB的robotstudio软件做的ABB机械手端部运动曲线图
我想问下在1.solidworks里如何做出这个运动曲线图?
                  2.如果一个空间连杆机构我在不知道该运动范围的情况下,如何让软件自动判断生成相应的范围图?

网友:
第二个问题,你是设计的统帅,你不知道,软件同样不知道
第一个问题,用运动仿真模块,在结果图解中,路径跟踪功能

楼主:
大侠你好 如果的自己的数学模型 我可以用矩阵大致算出运动轨迹  但是因为模型东西都是网上下的  所以就像请问下SW是否能提供这个功能

网友:
我也想要知道怎么做的 谢谢

网友:
solidworks里如何做出这个运动曲线图

网友(2012-07-16):
这对运动模拟的要求比较高,sw在这块不是很擅长,尤其是串连的工业机器人,自由度高,可能性不是唯一的,需要用更专业点的软件来做,算法上也有许多优化工作要做。

网友:
装配这块学习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