旋转轴旋转方向频繁变化,对密封有何影响?

楼主(2012-02-27):
         如果旋转轴旋转方向频繁变化,对不同密封形式有何影响(如唇形密封和机械密封)?
        假设旋转速度很低,周径也较小。

网友:
等大侠来解答。。。。。。。。。

网友:
速度低的话,唇形密封还是可以的,减速机的密封就能双向旋转

网友:
密封与旋转轴旋转方向频繁变化应该没有任何影响,与旋转速度,周径都没关系啊

网友:
减速机用的不是骨架密封吗?SEW的轴径密封很好。影响肯定存在,唇牙磨损有弹簧环补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