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小10个以下怎么保证和外园同心?

楼主(2012-02-27):
孔小10个以下怎么保证和外园同心?请大家按照液压件标准考虑。

网友:
没明白你说的什么东东

网友:
不明白你说的什么东东。下于10个孔你也能镗啊。

网友:
一次装夹加工,外圆和内孔的同轴度不会太差啊,除非机床问题。

网友:
怎么说呢!!!看看在说话,

网友:
液压件标准,同轴度小于0.02mm吗?还是同轴度小于0.002mm?

游客

网友(2012-04-01):
前者吧,后者太小了能做到吗?

网友:
专业点,小于10MM?????

网友:
显而易见你的工艺是错的而且是荒唐的。后面的工艺是正确的做的时还有细节问题,路线没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