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同轴度检具的设计

楼主(2012-02-27):
如图所示,我想设计一款测量同轴度的芯棒检具,请教芯棒的尺寸及公差如何?

静等大神指教!

网友:
看下量具设计手册,上面都有。。。

网友:
看楼主怎么做检具了?可以做到0.002MM

楼主:
我认为左边的?应该是29.4(0/-0.005),右边的?是31.49(0/-0.005)。不知是否正确?

网友:
楼主,贴的图片看都看不清,怎么做?麻烦帖张大点清晰点的图片!

网友(2012-04-13):
四楼说的有道理,不过不考虑检具自身的同轴度要求了嘛?还有,这个量具不是用一次就不用了,即便是淬火件,也得留点磨损量吧。

网友:
因为左边是基准,为了保证棒能通过,所以为最小值减5微,右边为最小值减同轴度。
考虑磨损问题,应在以上基础上在加一丝左右,自身同轴度为5~8微之间。

网友:
按照国家功能量规标准设计即可

网友:
同轴度检具式样是好弄,就是公差不好给。要结合实际产品使用状况来做检具最好的。

网友:
需要设计制作的话 找我 18837910620

网友:
左边:29.415(0-0.01)
右边:31.52(0-0.01)
同轴度:0.005
不知道对嘛?大家给参谋参谋。

网友:
功能量规GB/T8069-1998

检验部位:Φ29.416-Φ21.412,磨损极限Φ29.408
定位部位:Φ31.53-Φ31.5275,磨损极限Φ31.525

公差看不清,是按照细端0+0.034,粗端+0.03+0.06计算的,

不过怎么题目的同轴度公差大于尺寸公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