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三视图中的前视图画出球体上一点,怎样画出另外两个视图上此点的位置?

楼主(2012-02-27):
在三视图中的前视图画出球体上一点,怎样画出另外两个视图上此点的位置。(注明:点没有在特殊位置,做图方式仅限于尺规做图)。

这是一次面试题。

网友:
呃 感觉LZ说的不清不楚的。是第一视角还是第三视角?球体一个点,就直接用直尺画直线过去与外圆的交点不就是了

网友A:
      您的意思是求主视图上一个点在左视图和俯视图上的投影吧。
1,由该点分别引水平线与左视图相交得相交半径R1。再由该点引
    垂线与俯视图相交。再用R1在俯视画圆,该园与直线相交得两点,
    您可以根据判断;取下点。(是否可见,可以根据该点在主视图
    中的位置;在上半球,可见。在下半球,不可见。
2,同理,亦可求出该点在左视图中的位置。

网友(点评):
经过图文对照,最后终于明白了,谢谢了!

网友:
楼主看下这样画对不,点是放大了的

网友(点评):
感谢了,学艺不精,给大家添麻烦了!

网友:
3楼画的对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您的意思是求主视图上一个点在左视图和俯视图上的投影吧。
1,由该点分别引水平线与左视图相交得相交 ...

感谢了,学艺不精,给大家添麻烦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