抛光与钝化,供应商两次送过来的零件,外观有很大的不同

楼主(2012-02-27):
下图的零件,要求是先抛光后钝化,材料是303不锈钢。

供应商两次送过来的零件,外观有很大的不同。
本人对钝化的工艺不太了解,所以不太清楚是哪个步骤出了问题。
请各位了解的TX不吝赐教!
非常感谢!

左边是第1次送货,
右边是第2此送货。

网友:
因为不知道你供应商用什么方法来钝化,不好说是什么原因!传两页资料你参考下!

楼主:
谢谢,因为是国外的供应商,沟通不便,所以要自己先找找原因。

网友A:
楼主的零件是粉末还是压铸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的零件是粉末还是压铸的?

加工工艺不是很清楚,我们只有材料和尺寸要求,没有加工要求。我问问工程看。

网友(2012-04-12):
左边的像喷过玻璃珠,有亮度,

楼主:
这批材料都寄回了,到现在都没搞清楚什么问题。
供应商很牛,根本不回答你问题的。
我对表面处理也不太了解,郁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