焊接公差,请教

楼主(2012-02-27):
本人对制造工艺不熟,在此希望各位不吝赐教。

问题:
大管一端内侧与小管的外侧焊接,采用摩擦焊,请问,对管子的尺寸公差有什么样的要求?有何标准?

网友A:
似乎用摩擦焊的话是在端面焊接?

楼主:
引用 网友A:
似乎用摩擦焊的话是在端面焊接?

按其原理,这种焊接应该也可以吧,而且在某些图纸工艺标注中见过焊接

网友(点评):
问一下工艺或者外协,确认一下是否可行,希望你再反馈一下呵呵,另外一种方法是套管焊接,手工,角焊缝,内外径差1mm左右

楼主:
引用 网友A:
似乎用摩擦焊的话是在端面焊接?

多谢,这几天查阅资料,这种结构若焊接,需要外管开缝,以便摩擦焊过程中施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