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铣削阴影如何消除(纹路)

楼主(2012-02-27):
在斜面上铣削线条状纹路,出现不规则阴影,电镀后仍能看到,请教各大能如何消除。

工艺为:铸造--高压喷砂--铣削--喷砂--电镀
因客人对外观要求比较高,不接受此类阴影。

如图中箭头所示。手机拍的,不太清楚。但仍可看到方框内区域有不同明暗的色块。

补充内容 (2012-2-28 11:22):
看到坛友们的回复,多是往打磨方面想。
也是我没有表述清楚,此区域大小约10mm*30mm, 设计要求表面为细密波浪条纹,波峰*波宽约为0.2*0.2mm。铣削后打磨不可行。
现在的问题是存在不规则的“阴影”,类似“水痕。

楼主:
谢谢老鹰第一时间帮忙!!

网友:
磨一下可以么

网友:
看上去面积不大,不锈钢的话,我可以做成接近镜面,关键是磨刀,下来就看床子的精度啦!

网友:
铣削+抛光(去除铣削纹路)+喷砂

网友:
楼主是不是用3D加工的呀,我看很像, 要消除阴影,可以将刀路改的密一点啊  面积小用不了多长时间的。

网友:
好象线切割呀。上磨床啦

网友:
在喷砂前面先磨削下应该可以

网友:
自己做一支刀杆上上千叶轮可以抛出镜面。

网友A:
打磨一下就可以。多好的铣削,纹路是不可避免的。刚性好主轴精度高。纹路就浅一些。全部没有不可能。为什么模具加工完要打磨。就是这个道理

网友B:
嗯 先磨一下吧。再加工的时候 降速 试一试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嗯 先磨一下吧。再加工的时候 降速 试一试吧

谢谢指教。
能否详细说明?

磨?
铣削前磨吗?作用是什么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打磨一下就可以。多好的铣削,纹路是不可避免的。刚性好主轴精度高。纹路就浅一些。全部没有不可能。为什么 ...

设计要求此面为细密的条状纹路。
打磨可能破坏纹路,不太可行。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指教。
能否详细说明?

我的意思是现在这批工件需要修整,用砂纸或者其他工具磨一下。呵呵,一般我们这里有刀纹的话,会降低转速。呵呵,希望对你有用

网友:
我觉得楼主的表达不是很清:
这种铣削纹设备要求的是端铣旋光纹还是硬质球头刀的刀尖纹还是刀粒刀的线条纹.
如果刀纹的步距粗细都在许可之内,出现不规则刀纹的话,机床是很难调的,这跟机床的精度有关系,
有条件的话还是换好一点的加工中心.
如果条件限制的话,可以考虚铣的方向做调整,还有就是夹持是不是刚度足够.

网友:
引用 楼主:
设计要求此面为细密的条状纹路。
打磨可能破坏纹路,不太可行。

你是要光面还是要光泽纹路。叙述清楚。光泽纹路-铣削时减小背吃刀量。换把新刀如m42co8材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