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圆磨配对轴承,购买咨询

楼主(2012-02-27):
前2天师傅换内圆磨磨头轴承,7205c等级磨掉了,师傅说买P5的配对就行。俺们这小地方,没现货,到了商家,说是P5等级只能勉强使用,但时间不会长,推荐P4等级的。

俺们对这也不是很了解,一时大家也没了啥主见,希望各位师傅能给点建议,价格和品牌,磨头大概1万5到2万转的老式万能磨床。如果有好点的网购商家提供,不胜感激。

网友A:
内圆磨磨头轴承7205c等级是一个方面,关键是买回去,你要自己配磨內外垫圈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内圆磨磨头轴承7205c等级是一个方面,关键是买回去,你要自己配磨內外垫圈的。

谢谢师傅提醒,这个俺师傅跟俺提过,目前就是俺们这如何买到轴承都是个问题。

网友B:
可以买直接配好对的,回去把隔圈磨等高即可。但价格贵些。

建议P4级!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以买直接配好对的,回去把隔圈磨等高即可。但价格贵些。

建议P4级!

谢谢师傅指点。
不过俺们这小地方都没现货的,需要预定,国产p4配对大概要近300一对,价格是否合适?

网友:
这应该是属于“角接触轴承”吧?不知道楼主所说的配对轴承是“背靠背”“面对面”还是“串联成对”的轴承。

网友:
不建议使用配对轴承,因为楼主说的主轴所使用的轴承,还应该有垫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