铣面有0.15接刀,请高人指点

楼主(2012-02-27):
大家好,请问各位朋友一个问题;一台加工中心现在发现用150盘铣铣面的时候,接刀有0.15MM,非常的明显,,,请高人指点什么原因?

网友:
机床水平有问题。调水平,或者你可以换个方向铣,比如前面是横着铣,可以改成竖着铣或许能好点

网友:
把表吸到主轴端面,指针指向工作台面转动主轴看有多少,记住方向调整Z轴的垂直度。

网友:
主轴与工作台不垂直。找厂家校正。

网友:
如果是装了多少个刀片  应该要把刀片校到1丝以内。或者可以走5UM的锥度

网友:
4楼正解,你这机床差的也太多了吧

楼主(2012-07-05):
谢谢各位朋友的解答,问题已解决,把Z轴的镶条调整一下就好了,,,

游客

网友:
前几天刚刚用此办法弄好了一台出现此问题的4米龙门。

网友:
机床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