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压撑杆内型腔的检测技术,哪位社友懂得

楼主(2012-02-27):
求助液压撑杆内型腔的检测技术,如灌胶检测技术,有懂这个的嘛?谢谢。

网友:
超声波探伤,内部用内窥镜基本都是这两个了

网友:
能否提供图纸?本人知道!

楼主:
明天提供吧,这个是飞机液压系统用的撑杆,精度要求比较高,主要是内腔里面的一些凹槽和倒角都很小,大概就是1到0.5个毫米!

楼主:
之前了解过石油外贸的一些类似零件用的是灌胶技术,但我们这边还没有看到使用这种技术的,个人感觉这种检测技术应该还是比较好的,不知道有没有这个方面的专家。很想请教一下,如果有其它更好的方法解决这个问题那是更好,我们公司有检验检测方面的QC课题,到时候还要采购一批检测设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