链条的工艺流程:是制成链条后热处理吗?

楼主(2012-02-27):
材质:40Cr。直径12.
要求:HRC30-35.
请问是制成链条后热处理,还是做成链条前就热处理。怎样做更好。
承重2000Kg。

网友:
制成后热处理,不然不好加工成型

网友:
同意楼上的,先加工后处理!

楼主:
会不会变形或对接焊缝处会不会退火啊。

楼主:
直径12能否承受2吨的力,师父给点建议。心里真是没底。就怕在使用时发生断裂等事故啊。

网友(点评):
为什么自己做,量大?也有专机?直接买现成的省时省力,质量也有保证,要自己做起码也要按照标准来,看看这个:http://wenku.baidu.com/view/b07f113667ec102de2bd8923.html

楼主:
引用 楼主:
直径12能否承受2吨的力,师父给点建议。心里真是没底。就怕在使用时发生断裂等事故啊。

是说了吧,我们这里是一个规模100来人的私企。给人家做军品车厢的,这是吊具上的一个链条。所以从材质、材料规格及热处理等各方面都必须符合设计要求。因为拿不准流程和具体操作参数,又因为数量不多(3个吊具共6条链条)且对方供料,所以那拿出来,请高手们指点一下。多谢各位了。

楼主:
引用 楼主:
直径12能否承受2吨的力,师父给点建议。心里真是没底。就怕在使用时发生断裂等事故啊。

这个很好啊,但还是不服设计要求呵,谢谢你。

网友:
成型,对焊,调质处理,表面处理。

楼主:
欧了,就这么定了吧。谢谢各位!

网友(2012-07-22):
引用 楼主:
直径12能否承受2吨的力,师父给点建议。心里真是没底。就怕在使用时发生断裂等事故啊。

这个在热处理机械设计手册上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