蓄能器的反应时间能有多少?

楼主(2012-02-27):
竖直Z轴上安装着移动部件和刀具,想用一个蓄能器和一个液压锁紧保证设备在突然掉电后的安全。液压锁紧是有时间延迟的,我对蓄能器不是太熟悉,请问蓄能器在掉电后,液压系统出现问题时的反应时间是多少?因为我们这台是超精密机床,加工过程中刀具和工件接触,如果这个时间段内掉电的话刀具下落哪怕几个微米整个工件也废了。所以对安全装置要求很高。

请各位熟悉蓄能器的筒子们多多指教。或者提供其他的意见也可以,灰常感激啊!

网友:
可否考虑用碟簧夹紧,液压张开?

网友A:
推荐你看一本书
《蓄能器实用技术》
黄志坚
没有深入了解你这个问题,在书中或许能找到你的答案,或许也找不到!

网友:
这么高的要求恐怕单靠蓄能器不行,液压系统的动作总还是需要一点时间的,就是毫秒级的时间也不能完全满足精度要求。

网友:
引用 网友A:
推荐你看一本书
《蓄能器实用技术》
黄志坚

谢谢啦,我去看看这本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