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6140机床主轴变速箱噪音大,有什么办法可以解决? 请详解!急

楼主(2012-02-27):
140机床主轴变速箱噪音大,有什么好的办法可以解决,如果可以请详解!着急! 万分感谢!

楼主:
自己先顶一下吧!!!高手  求高手

网友:
一般说排噪是件繁琐的事情,齿轮精度,孔系精度,轴承精度等等都有噪音的产生。

网友:
是不是轴承不行了,试试吧,一般主轴箱噪声大,先看轴承的

网友:
你先观察看看声音是哪里配件传出来的。。。。。。

网友(2013-10-27):
查看一下轴承    然后是齿轮间隙

网友:
拆开看看再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