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械设计之材料选择,讨论

楼主(2012-02-27):
做机械设计的一定要熟悉材料的。我在这开个题,大家自由讨论。先说金属材料,市面上容易买到的金属材料有哪些,你所在的行业用到最多的金属材料有哪些,都有什么样的性能?我们这用得最多的是40Cr,主要是很容易加工,热处理淬透性好。屈服强度高。铁路行业用的最多的是耐候钢,主要性能是低温时强度变化小,再就是车轴钢。主要性能是疲劳强度好。

网友:
我们厂一般用的都是冷轧或者热轧的Q235碳钢板,还有就是热轧圆钢

网友:
普通板材,管材,线材——Q235比较常用;无缝钢管——20#常用;普通的轴类,齿轮——45#比较常用。这几种市面上卖的比较多。箱体,机体,支架,盘套类——灰铸铁比较常用,常用牌号是HT150,HT200,HT250

网友:
我们主要用45,42CrMo,GCr15,Cr12MoV,钣金件主要用Q235A,不锈钢,非金属材料主要用聚甲醛,聚氨酯等

网友:
        我曾经服务于几个制造业的厂子,每个公司都有他们一些常用的材料,想改变一下都不太容易,有些高速轴也用45号钢代替了,老板为了降低成本选材就不是很严谨了,搞设计的在选材方面也要结合实际还要坚持原则,有些私人老板在选材料方面都有自己的观点。

网友A:
我们公司用的比较多的是板材:q235A,普通轴类:45#,40Cr.
有要求的使用38CrMnAL.

网友:
我们主要用Q235 B热轧板。还有工字钢及槽钢。

网友:
我们原来的公司:
板材主要是Q235和Q345,
轴类零件是40Cr ,45#,
滑轮之类的不重要的是铸铁,重要部件是铸钢。
现在公司:
壳体是塑料,
零部件是铜和铝。
其他的暂时还没有接触。

网友:
材料的选择应根据所设计的零件的用途的不同而不同,如普通常用齿轮和轴的材料选用40Gr的比较多;工具类的零件需选择工具钢如9SiGr、Gr12MoV等。

网友:
大的底板 支架类的用q235,其他的重要的小零件用45,耐磨的用t10a,怕磕碰的用尼龙或者铜、铝

网友(点评):
怕磕碰的为啥用铜或铝,我新手

网友:
散熱器行業    1:鋁擠:AL6063   2:FIN:AL1050   3:壓鑄件:ADC10,ADC12  4:BLOCK:C1100  5LATE:SECC/SPCC  等等,對應的模具材料,主要的SKD11   HRC58~60 --  CR12 -- CR12MOV--S136--YK30... 具體點就要進內部做調查了。。。。。

网友:
金属:镀锌板,工程塑料:ABS,POM,PC

网友:
45,Q235,Cr12,SKD11,2A12,7075,6061,SUS304,65Mn,聚四氟乙烯,聚氨酯,电木,QBe2.5

网友:
304 304l 306 306l 食品级 全是不锈钢

网友:
SS41 \ S45C \ 40Cr  \ A5052 \ A2027 \ SPCC

网友:
我们公司一般用铝件,5052,6061,主要是质量轻,可加工性好

网友:
我们公司是产品钢材有:SECC  、SECD、sus301、sus304、NF4/NF5的铝材等冲压制成的外观件和机构件   模具钢主要是:S50C/SKH51/DTC11/DC53/WC/ASP23等  模具产量比较大,一般多是千万级以上,选材主要考虑用好的钢材,保证高的强度、硬度和韧性等综合机械性能。

网友:
主要是45号钢,6061,和H59.以6061为主,6061冷加工方便,而且能达到工件的强度和硬度

网友:
我们公司只加工这种毛坯HT250

网友:
板类S45C,S50C,Q235A,T10,D2,轴类S45C,40Cr,20Cr,SK5,SKD11,钣金多用SECC,SPCC。耐磨用油钢,锡青铜,铝青铜。

网友:
我用1Cr18NI9Ti,在燃气轮机上用的较多

网友:
板材主要用Q235A   ,轴料45,40Cr   小铸件HT150~200   重要件 ZG

网友:
好贴,机械用的最多的是黑色金属,Q235和45那是必备的,领导有时候都说材料别就只就这两种,但是图纸上标45,回来的部件也许Q235都不是,除了铸铁和钢能分清,反正Q235和45靠肉眼是分不清的。

网友:
本人刚刚工作,据我了解我们公司目前用的主要有:S45C  HT150~HT200  不锈钢  然后钣金就是各厚度的铁板......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们公司用的比较多的是板材:q235A,普通轴类:45#,40Cr.
有要求的使用38CrMnAL.

应该是38CrMoAl?        .

网友:
我厂一般用Q235、45、25Cr2MoVA、30Cr1Mo1V、ZG15Cr1Mo1V

网友:
我们厂主要用45#和铝,对于材料的选择我也是稀里糊涂的

网友(2012-05-25):
有没有用到易切削钢啊,国内拉拔材料整体水平不高。

网友:
我们改装救护车的。外顶、内顶、药械柜、担架平台、柜式座椅都是用玻璃钢做的。机械强度高、耐腐蚀、易清洁。最主要便宜。

网友(2013-11-20):
我公司从事农机,  钣金件 薄板一般是q235和08f    厚板是q235,q345 ,16Mn等 ,管类也是Q235  轴一般是45# 特殊要求的不提,钻模 用T10或者Cr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