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控中心出现报警:Y轴误差过大,怎么回事

楼主(2012-02-27):
FANUC系统,我以为不可能是机械问题,我对伺服编码器更换新的也挺了2个小时,之后就有出现了这个报警,现在我个人怀疑是伺服放大器的问题,希望和大家一起讨论下,给自己点帮助谢谢大家!!!!!!!

网友:
1,可能是伺服电机内部短路。2,伺服放大器模块问题。3,编码器信号线短路。4,行程开关线中间破损,鞍座移动过程中信号线短路。

网友:
是更换了编码器后出现的问题?没碰过其他东西?是卧加吗?

网友:
看报警~~是SV411还是SV410?

网友:
不大懂  过来看看  顺便刷点分

网友:
是跟踪误差大而报警吗,看看驱动的出错号再做判断。驱动有条件的话倒倒,对比一下。

网友:
比较赞同7#的说法。我觉得有可能是机械方面的问题。看看Y轴向的间隙,

网友(2013-01-02):
原因比较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