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种螺纹啮合后可以密封,密封的效果要达到内部真空,强度要求不高

楼主(2012-02-27):
请问

哪种螺纹啮合后可以密封,密封的效果要达到内部真空,强度要求不高。

有没满足要求的螺纹,或在某些螺纹上加一些类似涂料的也能达到效果?

不胜感激!

网友:
查了下,真空表是用普通螺纹,然后端面用四氟垫密封

网友A:
  圆锥螺纹,就是靠螺纹密封的,箱体上的内螺纹可以用丝锥攻制而成,安装外丝的时候要拧紧,涂抹点密封胶或缠点四氟带效果更好。

网友:
用英制锥螺纹,不用密封材料自动密封。

网友:
选密封管螺纹就可以撒,或者缠生料带,打螺纹密封胶都可以

网友:
公制或英制的圆锥螺纹,只要制造的精度高,就不需要在螺纹之间加密封材料了。拧紧后螺纹之间就会紧密贴合,一些超高压的装置常见此种密封。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圆锥螺纹,就是靠螺纹密封的,箱体上的内螺纹可以用丝锥攻制而成,安装外丝的时候要拧紧,涂抹点密封胶或缠 ...

顶牙和底牙之间有间隙也没有关系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