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齿轮箱的刚度计算

楼主(2012-02-27):
         设计了一个直齿圆柱齿轮传动箱,输入功率约为50KW,双输出,增速,传动比约为4。箱体是焊接的,尺寸为610X230X350,壁厚12mm,不知这个厚度怎么样,想校核一下刚度。
         目前缺少这方面的详细资料,看过单行本的设计手册,里边也有箱体刚度的校核的实例,不过由于是斜齿,轴向受力,于是仅对前(后)箱壁进行了校核,跟我这种情况有所不同。求各位前辈指点迷津,提供思路或资料都可以。谢谢!

网友A:
首先双输出感觉不是特别合适,当然也得看具体工况,其次用一个主动轮同时带动两个从动轮感觉也有些不太合适,至少所需要的加工和安装精度高,再然后看起来齿轮箱长宽比有些大,刚度确实要考虑好,加筋什么的。具体也说不出个所以然来...

网友:
搞不懂这个问题!跟楼主共同期待高手解答!

网友:
感觉箱体12mm有点薄,我认为应该先选轴承,确定轴的直径,然后根据轴的直径再初步确定箱体的厚度。还要考虑载荷的性质和传动精度及使用环境等。

网友:
能不能把中间的输入的轴上的齿轮不要一拖二,改成输入轴上两个齿轮,然后分别各带一输出

网友:
直齿圆柱齿轮没有轴向力,如果书上有斜齿的例子,你可以去掉轴向力计算,楼上的建议输入轴齿轮不要一拖二的方法可以尝试改下,或许会更好,我认为先确定轴径再选轴承,然后确定箱体厚度

楼主:
引用 网友A:
首先双输出感觉不是特别合适,当然也得看具体工况,其次用一个主动轮同时带动两个从动轮感觉也有些不太合适 ...

谢大侠点评!对于一个主动轮带动两个从轮轮合不合适这个问题,我也不是很了解,一切都是老师说了算的。当时我们也提出过疑问(因为没见过这个布置),他老人家说,我们的师兄做过一个轮同时带动三个轮的。被镇住了,我们就不敢吱声了,哈哈。就连这箱体的壁厚也是他估摸的,他说,就这么厚了,薄了刚度不好,厚了太重,因为是安装在架子上,对重量和体积都有限制。加强筋的话,在最高的那三个孔的凸台下面各有一条。经验设计肯定有它的局限性,我现在想用其他方法校核一下

楼主:
很多大侠认为一拖二这个这种布置不合适,这值得讨论。我在上面说了,我就一跑腿的。为什么没用主动轴两个齿轮各带一输出?可能是空间问题吧,因为齿轮箱要放在架子上,有重量和空间的要求。也可能压根没想过这种方案,反正事情就过去很久了,记得不是很清楚。

网友B:
12足够了,才50kW。箱体内外加强筋多一点。
这样的箱体对加工精度要求比较高,轴分两个平面

网友:
我倒觉得这种结构对输入端的齿轮和链接键、轴承负荷都比较合理,高速状态下动平衡性也不错。就是容易引起共振。

楼主:
引用 网友B:
12足够了,才50kW。箱体内外加强筋多一点。
这样的箱体对加工精度要求比较高,轴分两个平面

谢谢解答!我这个箱体只有外边布置了加强筋,里边没有。我有几点不明白,“这样的箱体对加工精度要求高”,为何?还有你说的“轴分两个平面”是说剖分式箱体吗?其实我这个是整体式的。

网友:
不清楚 知道的朋友都说说!

网友:
你是用Q235A钢板焊接吧?上、左、右三个方向开安装孔。一拖二是可以的,只是输出轴和齿轮的材料要选疲劳强度高一点的材料。这种箱体所谓精度主要是同一轴线孔的同轴度要保证,应该在3道左右,下来就是箱体轴承孔的中心距要保证。一般的T68床子就能加工,精度还是能保证的。你的箱体不大,不可能强制冷却(泵冷),那肯定是飞溅润滑了,如果不超载散热问题不大。

网友(点评):
是用Q235A,飞溅润滑。据说齿轮的增速传动发热情况比减速严重,需小心处理。听老师说,曾出过这样的问题

网友:
补充一点:Q235A 16Mn 25Mn 都可以焊接箱体(根据成本选材)。至于刚度主要取决于你所选材料的弹性模量、断面形状、长度、加强筋布置多少及位置。

网友:
我觉得12的厚度可以的,但要注意在箱体内侧,在轴承孔左右、上下分别设置环筋和立筋,并增加轴承孔出的厚度,筋加在内侧美观些。我过去设计过这类的变速箱,也是双输出,一拖二,只不过不是同时输出动力。

网友C:
我不对这个厚度进行分析,我说一个事实:在重型机械设备的设计中,安全系数一般是多少倍,而产品是按重量来卖的(比如减速机1.8w每吨)。所以箱体厚度从厚考虑。难道20、25的厚度就不行吗?当然,对于优化设计来说,必须应力分析。你这种情况,恐怕轴承位还是要铸造很后的沿,然后和12厚的板焊接估计问题也不大。

网友(点评):
确实,凭直觉也感觉有点薄,20就刚好差不多。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不对这个厚度进行分析,我说一个事实:在重型机械设备的设计中,安全系数一般是多少倍,而产品是按重量来 ...

谢谢回答。装轴承处确实焊接了凸台。我现在做的是优化分析,需要比较详细的分析计算,前辈能否指点一二

网友:
如果是直齿,你就把轴上的弯矩当做箱体板的拉压应力,在软件上看看这样的力在局部会不会变颜色。如果是斜齿就多考虑一个轴向的受力,把这个力当做箱体板上的弯曲应力,同样看看软件上根部的颜色变化情况

网友(点评):
侧面加加筋应该也没问题的。

网友:
可以用软件做下结构分析

网友:
重汽上用的传动箱,普通铝合金,壁厚15mm,功率应该比你这个大的多

网友(点评):
多谢前辈支持!你这样说我就放心了。不过在别人面前,我怕无法解析清楚。我就想这个厚度怎么来的

网友(点评):
与结构有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