汽车马力和载重的关系,请教

楼主(2012-02-28):
玉柴YC4E140-30,最大载重是多少呢?已知汽车底盘型号,怎么算它的最大载重?各位大侠棒棒忙吧!!!

网友:
最大载重与汽车马力没有啥本质关系,马力是跑速度的,

载重与桥、簧、架、轮有关系,

网友:
按P=FV这个公式去考虑下吧

网友(2012-10-27):
我你的意思应该是怎么大的马力能拉动多大的载荷吧??这除了与载重与桥、簧、架、轮有关系外还要看你的传动比的设计参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