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管外螺纹环规的使用规范

楼主(2012-02-28):
各位同仁:

  管螺纹的环规上有3个面(基准面、上面、下面),请问使用此环规如何判定所检测的外螺纹是合格的?谢谢!

网友:
哪种管螺纹不说,帮不到你呀。

楼主:
比如:R1 1/2螺纹,谢谢!

网友:
到第二个台了阶为合格

网友:
螺纹检测不需要用传统的通规止规检测,我们引进美国KAMAN螺纹检测仪。一个探头下去,孔径是否合格就可以知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