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测量设备平动的距离?

楼主(2012-02-28):
什么传感器可以方便的测量平动的长度,例如直线滑轨滑块移动的长度、滚珠丝杆轴向的位移?
要求:
1.长度要变成电信号,便于输入到PLC中。
2.传感器要求简单、且成本最低。光电、声波等貌似太贵。
3.测量长度范围在0.1---5米,误差在2毫米内。

网友:
加个编码器就可以。
编码器(encoder)是将信号(如比特流)或数据进行编制、转换为可用以通讯、传输和存储的信号形式的设备。

网友:
加个编码器就可以
楼上正解

网友:
需要一个测量机构,包含编码器等。

网友:
plc控制,可选择脉冲输出的增量型编码器,代码查手册计数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