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了解电阻式距离传感器的吗?

楼主(2012-02-28):
电阻式距离传感器理论上简单,但是如何能测量长度为5米的范围,用什么作为滑动电阻好呢:成本低、便于制作。5 T" m  i8 m3 x* l2 A

网友:
在电机主轴上加个编码盘不行?

网友:
5m长,用滑动电阻不好,精度高的电阻价格也贵,就用增量型编码器最好,按你那个要求200多元,你用滑动电阻,他输出的信号是模拟信号,还得用A/D转换模块才能到PLC,编码器可以直接输入到PLC的高速计数脉冲口X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