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联轴器的相关问题

楼主(2012-02-28):
     诸位大虾:
好!
  现在工作中遇到一个需要安装联轴器的问题,我是菜鸟,以前只在课本上学过联轴器的简单知识,没有相关安装知识点。现在我想向大侠们求助以下几点内容:
1. 联轴器的选择。
   在联轴器的选择上有没有比较经验的东西,具体选择,比如按照传动转矩,环境,震动型要求等,课本都有介绍了,只是想问有没有简单的实用的选择办法。
2.联轴器的安装。
  在安装方面具体是什么安装步骤?有没有关键点,比如安装的对中问题一般怎么解决等,当然我时菜鸟还有很多不懂的或是没有注意的地方,望大虾指出,最好给个答案。
3.联轴器的运行。
联轴器在安装完毕后的运行过程中需要测试哪些量,分别有什么要求?
  以上。
望大虾们帮帮忙!多谢!!!

网友:
好问题 ,期待答案,,,,,,,,,,,

网友A:
我在设计中只用过两种联轴器:刚性联轴器(带凸缘)和万向联轴器。安装时要保证两半联轴器等高,同心。选择时就是要考虑传动转矩,工况要求。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在设计中只用过两种联轴器:刚性联轴器(带凸缘)和万向联轴器。安装时要保证两半联轴器等高,同心。选择 ...

我有个很幼稚的问题:法兰可以当做刚性联轴器用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有个很幼稚的问题:法兰可以当做刚性联轴器用吗?

你说的是两个半联轴器用两个法兰盘代替?法兰盘固定在轴头上?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说的是两个半联轴器用两个法兰盘代替?法兰盘固定在轴头上?

是啊,这样不行吗?我只是这样感觉

网友:
当然可以,就是对安装要求超高,所以才有各种联轴器。
联轴器选择,除非经验丰富,否则,按手册上计算选型,没有捷径(捷径也是以前经验的积累)。
安装也有要求的,圆周跳动,端面跳动,这些手册上,或者样本上都有介绍。
仔细研读吧。所谓高人,也就是接触的多了。

网友:
悬赏请教:有没有人了解中国的联轴器市场?

网友(点评):
有啥说法?我参加过几次该行业协会的年会,不少国内做这个行业的大佬。

网友:
联轴器的保养在使用过程直接会影响联轴器的使用寿和联轴器正常发挥其功能。宏洋公司给大家介绍一下联轴器的保养办法及润滑液的选用。
高速膜片联轴器在膜片之间涂以二硫化钼等固体润滑剂或对膜片表面进行减磨涂层处理为了防止膜片在高速运转发生的微动磨损,从而使得膜片螺栓孔出现微裂而损坏,联轴器应避免长期超载使用和操作事故的发生。
联轴器安装前,应清洗两轴端面,检查端面键槽口等配合情况膜片联轴器;安装以后,必须检查所有螺钉检查是否松动,如有必须拧紧。
联轴器在工作运转中,如有发生异常现象必须及进维修; 并且使用场地采取适当的安全防护措施
十字滑块式联轴器最好采用2号润滑脂润滑,他最高圆周速度约30m/s,中间块的旷地空闲装满脂,一般的换脂周期1000小时,所以适合采用球轴承脂。相应的最高圆周速度约30m/s,用N220
齿轮油润滑,中间滑块的旷地空闲装满油,换油周期1000小时,有时采用浸满油的毛毡垫。
牙嵌式联轴器最好采用用N150、N220齿轮油润滑,当最高圆周速度为150m/s,可保证足够的流量,沿轴向连续地通过联轴器,无密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