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移台,有无简单的结构能实现这动作并且防震效果好?

楼主(2012-02-28):
本人要设计一个结构简单,手动操作,能实现上下100MM,左右300mm的平移结构。如图,2个注嘴能在条形孔上实现上下左右移动,但是工作条件有震动,用螺栓连接比较容易松动。

请教下各位大侠,有没有其他简单的结构能实现这动作并且防震效果好。(百度搜索了下平移台都是复杂结构)我是想上下移动用丝杆实现,可是左右移动怎么实现呢?请各位大侠帮帮忙,给点宝贵的意见,小子不甚感激!

网友A:
用紧固螺栓,要是感觉不可以,还可以用焊接,还不行?铸模!左右可以皮带传动!直线导轨,电机,传动皮带!用丝杆也可以做到!看具体要求!

网友:
齿轮齿条~ 或者 皮带

网友(点评):
齿轮齿条或者皮带复杂了点,两个注嘴左右移动不是同步的,上下是同步移动。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紧固螺栓,要是感觉不可以,还可以用焊接,还不行?铸模!左右可以皮带传动!直线导轨,电机,传动皮带! ...

要经常移动变换位置的,不好用焊接吧。左右用皮带也行不通,应为两个注嘴的移动不是同步的,是单独移动的,用丝杆的话就有有2个独立丝杆,每个丝杆还要独立的驱动装置,感觉有点复杂。不知道有没简单的抗震连接方式,而且操作简单的。谢谢大侠宝贵的意见,刚毕业的小子见识浅薄,恳请更多大侠指点,谢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要经常移动变换位置的,不好用焊接吧。左右用皮带也行不通,应为两个注嘴的移动不是同步的,是单独移动的 ...

你要两个左右不同步的,肯定要两套驱动装置!那就复杂了!事实上你的上下可以不同步!并不如何麻烦!至于要经常移动,那就螺栓固定,加配重!

网友(点评):
刚开始我也是用螺栓固定(用蝶形螺母锁紧,这样操作简单点)。但是这样容易松动,而且要操作4个螺栓,费时间,那么有没快速的又抗震好的呢/

楼主:
引用 楼主:
要经常移动变换位置的,不好用焊接吧。左右用皮带也行不通,应为两个注嘴的移动不是同步的,是单独移动的 ...

这种结构上下移动应该没问题,就是左右移动那快速夹钳好像不防震,不知道大侠们有没类似的结构可以达到防震效果好和操作简单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种结构上下移动应该没问题,就是左右移动那快速夹钳好像不防震,不知道大侠们有没类似的结构可以达到防 ...

换高手哈,我这没有那么简单的法子!抱歉!

网友(点评):
呵呵,谢谢您的参与和宝贵的意见。您说的那些都是可行的,只是上面想节省成本。其实简单的就不能防震防松,很纠结的。

网友B:
用液压装置,平移一个油缸,升降1个油缸看,就是造价高点。

网友(点评):
谢谢!不过两个注嘴很轻的,感觉没必要用油缸吧。

网友:
可用丝杠传动

网友:
引用 楼主:
要经常移动变换位置的,不好用焊接吧。左右用皮带也行不通,应为两个注嘴的移动不是同步的,是单独移动的 ...

抗震连接方式 简单的连接处用聚氨酯缓冲垫好了  不过你这个注嘴的移动不同步又要做到单独控制 你能付给出这两个注嘴的移动的曲线图 看看能付用凸轮方式控制(如此造价也高啊)我看你可以手工操作  左右都改螺杆好了

网友(点评):
运动曲线没规律,就是浇注不同的模具,模具高度和宽度变化,所以浇注嘴位置也要变化,也就是简单的上下左右移动,上下同步动,左右不同步

网友:
想偷懒直接挂气缸吧,用三位四通手阀控制。

网友(点评):
气缸只有两个位置啊,不可行额。

网友(点评):
一边挂一个气缸不行吗?

网友C:
我看你这个就用强力磁铁固定,几乎不要钱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看你这个就用强力磁铁固定,几乎不要钱

这个不错,就不知道方便移动吗?

网友D:
神马东西这么厉害,胶垫+波纹弹垫+双螺母应该能保一阵子

网友:
运动曲线没规律 左右的只能单独控制啦 你还想怎么省???????

网友:
车床的硬轨的结构应该对你有用

楼主:
引用 网友D:
神马东西这么厉害,胶垫+波纹弹垫+双螺母应该能保一阵子

双螺母结构移动时候拆装不方便啊,有没快速夹具这类的东西呢

网友:
用平行四边形连杆可以实现上下运动和左右运动,再加两个单独的气缸补充左右运动,具体要看行程要求。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用液压装置,平移一个油缸,升降1个油缸看,就是造价高点。

气缸也行,如果可能试试用两个牵引电磁铁,结构上可能复杂一点。

网友(2017-04-15):
我现在也需要设计类似结构,请问楼主5年前的疑惑解决了么?求分享~~~

网友:
现今我也遇到类似结构的设计,还请问楼主五年前的疑惑解决了么?求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