淬硬钢小孔加工,如何提高效率?

楼主(2012-02-28):
客户发来的图纸
孔8.2光洁度0.8
材料:Cr12MoV
淬火:HRC  60-62
现在是钻绞真空热处理,然后磨
效率太低
请教各位高手,有没好办法提高效率.

网友:
楼主也没有说清是提高那种加工效率?是孔?还是磨?

网友A:
钻孔——热处理——CNC精镗。
精镗刀片用CBN的,国产的也可以。加工中心加工,线速度80~120m/min左右吧,进给0.05~0.15mm/r,大致参数。

网友:
热处理后变形有多少。

楼主:
引用 网友A:
钻孔——热处理——CNC精镗。
精镗刀片用CBN的,国产的也可以。加工中心加工,线速度80~120m/min左右吧, ...

没用过陶瓷刀具
刀片用CBN  ,刀具耐用度有多少?

网友(点评):
CBN不是陶瓷,硬度比陶瓷更高,学名立方碳化硼,是人工合成物。硬度仅次于金刚石。用来高速加工铸铁和高硬度钢。

网友:
孔要是不深的话我可以帮你解决,QQ419620499

网友:
用精镗刀 很难达到0.8的光洁度吧。。孔太小了 不然可以用滚压刀最后提到0.8的光洁度

网友:
孔太小,镗的话估计有困难,做把cbn 刀片的铰刀精铰一下!

网友:
慢走丝割,然后抛光如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