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准备装两个版本,UG,4.0和6.0

楼主(2012-02-28):
我准备装两个版本的UG,4.0和6.0版本的。现在已经装了4.0版本,6.0版本装起来后会出现下述情况,该怎么操作。

网友:
两个UG用同一个许可文件,我的就是那么装的,现在UG4   UG6都能用,具体的安装步骤你去百度里搜,我在那里面找的的篇回复的帖子,按照他说的,就装上去了,去搜一下吧。

网友:
两个装一个许可文件。。用高版本的许可文件。就可以使用。。

网友:
楼主能否提供一点他的安装方法。我的UG大多时候是安不上的

网友:
我4.0和6.0安装后都可以使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