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向推力球轴承应用,求教

楼主(2012-02-28):
如图,A固定.C是轴,B要求旋转.螺母上紧后.B还能旋转吗?   小弟没用过单向推力球轴承,特来向大家请教

网友:
我也没用过,不过我觉得没有办法旋转了。
在轴下部再安装一个推力轴承,且轴不与支架(A)接触即可。
不过,B旋转的驱动在什么地方?如果是轴驱动的话,那轴下部直接与动力源联接即可,但是还是要保证轴不与支架(A)接触。
不知理解的是否正确,请大家指正。

网友(点评):
A和C都锁在一起了,怎么转啊

网友A:
A的下端面再增加一个推力轴承,A与C采用滑动配合,B、C就能转了。

网友B:
其实楼主可以采用和汽车轮子用的那种轴承,棍子轴承,自己上网查下。轴向颈向都可以受力。

网友C:
此结构用在普通运转上是可以的,只是把螺母改用双螺母,在轴向上留一定间歇,並紧双螺即可。

网友(点评):
高 实在是高

网友:
不知道B轴能否旋转?要是能,建议把螺母换成防松螺母,拧紧时不拧死,就可以了(只能用于旋转精度不高的普通场合)。

网友:
你上紧了的话肯定把轴承上坏了,个人推荐你再螺母底下加个弹簧垫片或者直接加弹簧

网友:
能转,不过是轴刮着A滑动旋转,转的很慢应该可以。

网友:
如果不是重要场合,而且径向力较小的话可以用,但是螺母不能上紧了,在轴上出个台阶保证螺母和板的间隙。如果要
求较高的话是不可以的。
另外还有一个问题想请问楼主,你的板只是用这个小轴固定么?而且看那个板好像不是对称的,这样板就斜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A的下端面再增加一个推力轴承,A与C采用滑动配合,B、C就能转了。

谢谢朋友们帮忙,我改了下.大家看看

网友(2012-10-07):
引用 楼主:
谢谢朋友们帮忙,我改了下.大家看看

你改了之后,最下面那个推力球轴承怎么装进去???轴设计有问题

网友:
设计有问题,行不通。第一,去掉A件,直接轴加工成阶梯;第二,C应该跟轴脱离,与轴承上支架接触。C的连接应该还有其他的件。
总之,这样的设计是错误的!轴承不能这么用。

网友:
引用 网友B:
其实楼主可以采用和汽车轮子用的那种轴承,棍子轴承,自己上网查下。轴向颈向都可以受力。

阁下说的是不是7系列的,就是角接触球轴承。

网友:
这个问题很好解决呀,你可以在轴承与转盘之间再加个套筒 啊,套筒的外径不要太大,比轴承孔径稍大点就行。试试看吧

网友:
这样即可以转,还防止轴承被固定死

网友:
你的径向没有支撑,会摆动卡住的,至少加一个径向支撑轴承,比如深沟球轴承

网友:
推力轴承不能单独使用。

网友:
推力球轴承不能单独使用。你的设计有问题,建议修改方案。

网友:
建议修改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朋友们帮忙,我改了下.大家看看

还不如不改呢。改了之后,你自己想想下面那个轴承怎么装上去?

网友:
螺母拧的太紧的话,轴承受压过大也会导致旋转困难。你可以在轴上留一个小间隙,再采取其它的螺母放松措施即可。

网友:
动件和静件直接接触上紧螺母就不能转了,把A缩短一些内孔开大,在下部加一个深沟球轴承,再下面定位球轴承,也保证了轴的轴向定位

网友:
B、C应该是连接在一起的,B旋转带动C一起旋转,应该再加个径向定位轴承

网友:
应是在B上面装个推力轴承

网友(2012-12-06):
轴上加一个台阶就行了 上面用螺母锁紧 力不是好大

网友:
这个应该是不能转的吧!c和b一起旋转,螺母拧紧后,c和a不能相对运动。螺母不拧紧,c和b没法一起运动。

网友:
引用 网友C:
此结构用在普通运转上是可以的,只是把螺母改用双螺母,在轴向上留一定间歇,並紧双螺即可。

双螺母调松紧还能放松动,高见

网友(2020-01-01):
单向推力球轴承,下面那个端面需要怎么固定呀

网友:
不能转动了。你这结构看起来都是摩擦接触,锁紧a b c都会卡死。回转轴承,搜一下吧。你这结构设计出来就怪异。要有个思路。

网友:
1.画图不过关啊,A和C两接触面没缝怎么转?
2.A和C被螺母轴向箍住,怎么转?
3.推力轴承上下环没有做径向限位,不怕转着转着整体偏到一边去了?
4.转动部分主要受径向力,那是深沟球轴承该干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