搅拌器叶片形状的设计,求助

楼主(2012-02-28):
本人是新手,有几个问题想请教一下各位专家:
一个30方左右的水罐,长X宽X高大概是7000mmX2430X3000mm,用来混合水的
想请教一下,这个罐的搅拌器怎么设计?
需要一个还是两个搅拌器?
叶片在罐体什么位置?
叶片形状如何设计?
几组叶片?
还有叶片旋转方向(顺时针还是逆时针)怎么确定?

谢谢大家,万分感激!

网友A:
先看工艺要求,混合什么东西物料,要多大速度,再看是推进式的还是搅拌式的,是顶布置还是底布置的,

你公司工艺设计的会与你详细解释这个,有概念了,你做个基本布置发上来,大家会帮助你,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看工艺要求,混合什么东西物料,要多大速度,再看是推进式的还是搅拌式的,是顶布置还是底布置的,

你 ...

呵呵,我不是做机械设计的,公司也没人是做这个的,只是用了这种水罐,想了解一下设计的方法

我们用的水罐是混合像水一样的液体,密度跟水几乎一样
那只请教一个问题搅拌器旋转方向是根据什么确定的?
其他的问题太复杂,就不了解了
谢谢您

网友A:
引用 楼主:
呵呵,我不是做机械设计的,公司也没人是做这个的,只是用了这种水罐,想了解一下设计的方法

我们用的 ...

想自学,就找本化工设备的书看吧,有专门讲搅拌器的,技术问题,确实不可能简单说清楚,

网友B:
引用 楼主:
呵呵,我不是做机械设计的,公司也没人是做这个的,只是用了这种水罐,想了解一下设计的方法

我们用的 ...

凡是要做一样东西,首先要知道作用的对 HG 3796.1-2005-T

象,我这里只能给个资料你,参考参考吧!

网友(点评):
马兄果然是高人,这个东东都有!

楼主:
引用 网友A:
想自学,就找本化工设备的书看吧,有专门讲搅拌器的,技术问题,确实不可能简单说清楚,

楼主:
引用 网友B:
凡是要做一样东西,首先要知道作用的对

象,我这里只能给个资料你,参考参考吧!

谢谢您

网友:
池子长宽尺寸差异较大,建议用2组;我是做搅拌设备的,楼主如有需要请联系我,QQ:1571581639。

网友C:
就找本化工设备的书看吧,有专门讲搅拌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就找本化工设备的书看吧,有专门讲搅拌器的

能给推荐一本吗?

网友(点评):
可以想看看5楼马老师的资料

网友:
如果仅仅是混合水或者和水差不多粘度的液体,我想没那么复杂吧?用一个快艇的推进器就行!

网友:
引用 网友B:
凡是要做一样东西,首先要知道作用的对

象,我这里只能给个资料你,参考参考吧!

{:soso__5663373028670280397_3:}谢谢分享

网友:
是推进式 还是抛锚式 还是螺杆螺带式 还是

网友(2012-08-01):
本人是新手,有几个问题想请教一下各位专家:
一个30方左右的水罐,长X宽X高大概是7000mmX2430X3000mm,用来混合水的
想请教一下,这个罐的搅拌器怎么设计?
需要一个还是两个搅拌器?
叶片在罐体什么位置?
叶片形状如何设计?
几组叶片?
还有叶片旋转方向(顺时针还是逆时针)怎么确定?

这样的搅拌罐子,长、宽分布很不合理啊。如果可以,加点隔板。
叶片使用什么形状和其安装位置、叶片形状如何设计?几组叶片?,需要根据你的搅拌希望达到的效果、粘度等因素决定的,你得细化这些内容,再考虑。
叶片旋转方向的话,从俯视搅拌池的方向看,通常是顺时针。

网友(点评):
搅拌扭矩非常重要

网友(2012-12-05):
呵呵,可以参考下矿山机械的kyf搅拌机原理

网友(2013-03-30):
谢谢马老师的解答及提供的资料,谢谢分享!

网友:
就找本化工设备的书看吧,

网友:
老马给你资料了 你还要找吧下载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