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校教学需要哪些机械加工设备? 型号,价格,品牌

楼主(2012-02-28):
技术学校教学需要哪些机械加工设备,型号,价格,品牌,知道朋友麻烦来说说.

网友:
要看你开哪些专业了,是偏向什么的技校?机电类?

网友:
要看你的学校定外在什么档次,设备无非是加工中心,数控车床。线切割之类的。什么价格就看你的预算

网友:
一般数车用6136的床子就行老价格在5W左右;
如果开机械类的话需要设备齐全一点铣床加工中心都要齐全

网友:
根据办学方向培养目标和市场的需求设置专业,根据专业确定教学用的设备。开办普通机械加工以车、铣、钳为主设备种类集中,有普车、铣床、钻床即可。开办数控加工以车铣为主必须有数控车床和数控铣床或加工中心,数控机床选用简易经济型的就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