薄板用那种机器焊接好

楼主(2012-02-28):
我是做电控箱的。一些薄板焊接很麻烦。请问用那中机器好呢

网友:
我们用的气保焊,点焊机用的不多,其实我觉得薄板用点焊机点焊最好,喷涂后表面看不大出来,
$ C$ [2 S; e' h4 i' @而且比较经济,耗材少。可是我们公司习惯用气保焊塞焊,焊接后正面总是有收缩凹坑,喷涂后很明显。

网友:
电阻焊机,也许是其他人回复的点焊机。

网友:
一般用氩弧焊比较好。。。。。。。。。。

网友:
直流脉冲Mig焊接!!这个比较好吧!!!!

网友:
我厂用的是氩弧焊,不知道还有其它焊接方式

网友:
埋弧自动焊如何?》焊口比较整齐

网友:
埋弧自动焊好象是焊厚板的吧,主要看焊缝长度,气保也可以的

网友:
CO2 氩弧焊  都可以  焊薄板电流规范要小  但还是看手法

网友:
我们厂用的氩弧焊,仅供参考

网友:
电阻焊最好就是汽车厂用的那种点焊机。还有激光焊接。mig焊机用福尼斯的效果很好

网友:
量大的话可以考虑激光焊接效果不错,不过一次性投入比较大!

网友(2012-03-31):
氩弧焊不行吧,变形大,焊接痕迹明显

网友:
一般用氩弧焊比较好。。。

网友:
0.4我们用激光焊

网友:
如果工件空间容许,且量相对大的话,建议用点焊,如果量很大的话,可以考虑买台点焊机器人

网友(2012-05-02):
点焊(电阻焊)

网友:
多薄的板?

网友:
呵呵学习了不少的

网友:
氩弧焊的成本高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