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为什么丝锥爱在退出的时候折断呢?

楼主(2012-02-28):
      近日,丝锥不好,老折断,经观察,丝锥折断基本都发生在退出阶段,而且已经退了一段距离,感觉挺奇怪,按理说退出时是没有切削的,为什么在切削进给的时候没有折断,反而在退出的时候折断了呢?
      机攻,零件材料40Cr

网友:
什么材料  手动攻丝还是机动、

网友:
手柄是不是夹的很松?

网友:
因为作用力反向了,纹路也反向,所以容易折断吧

网友A:
看起来像是扭断的,可能是残余的切屑的阻碍,使扭矩瞬时过大,开始钻的时候扭矩是由小到大,反转时刚开始就很大,所以就断了

网友(点评):
不是发生在反转的开始阶段,已经反转一段距离了

网友(点评):
个人愚见 我也是感觉 可能是反转打的太猛了 ...

网友:
估计是夹削了    退的时候太快了

网友:
材料问题,首先是硬度不均匀,这类孔,你退出锥用仪器检测,基本不直,也不完全圆,由于材料杂质多,有高硬度碎屑夹在丝锥的槽里,正走,因为多圈磨损不会导致断锥,而退出锥的过程中,高硬碎屑由于反转就正好卡在螺纹槽底,导致断锥

zmq
主要是由于材质,其次是冷却液的质量和加注压力。
手退出就不会断,机退出的限制力矩也行,不限制就不行,
退出时慢点能改善吗?

网友:
被铁屑卡到了,退快了

网友:
我认为是你的切屑温度控制不好。瞎猜,仅供参考

网友:
刚干学徒的时候天天干铜料,也是经常断机用丝攻,当时用的油少,索性一次领一箱攻牙油,多加点油断的就相对少多了

网友(点评):
为什么是退的时候断的多呢?

网友(点评):
我个人感觉跟材料有关铜料我喜欢用黑色的机用丝攻,钢料用普通机用丝攻,还有就是我那个是气动攻牙机适当把速度调慢一点,机用丝攻购买的时候最好找好一点的,国产的不敢恭维呀!!再具体找原因那我还真不知道了

网友:
丝攻,应该选麻花型的,最好选上工的,就是攻不锈钢的也非常好攻

网友(点评):
麻花型=螺旋槽?

网友(点评):
和钻头差不多

网友B:
麻花型的好像叫盲孔丝锥,可能比普通的贵啊,我认为也是夹屑,你可以吧丝锥的后角磨一下,不用磨太多太多了对丝锥强度有影响,看看有改善不!

网友(点评):
夹屑是因为后角小?

网友(点评):
贵是贵一点也多不了多少,夹多少有一点,但是很少,退的话,好的多比直的,就是不怎么好磨

网友:
攻丝的时候双手均匀用力  退出的时候用力不均或单手了吧   猜测。。。。。

网友:
从楼主图片来看,切屑比较杂乱,断口粗糙(如非拍摄的原因),个人觉得丝锥质量一般。但这不是主要原因,分析是排屑不好,切屑挤压在丝锥后角导致丝锥折断。这点从最后一张图上可以明显看出。40Cr稍粘够韧,断定为丝锥设计角度不合理(个人观点主要是后角相对太大),即楼主所用丝锥并不特别适合40Cr攻丝。解决方法有三:一是减低转速提高润滑性能;二是使用短切削刃的丝锥;三是换用其他性能更好的丝锥。

网友(点评):
大侠,短切削刃的丝锥的主要特点是什么?

网友(点评):
短切削刃一般为E型,1.5-2个切削刃。这样切屑厚度会增加,相对的进入后角挤死就比较难。当然,丝锥寿命也会相对普通切削刃有所降低。

网友:
引用 网友B:
麻花型的好像叫盲孔丝锥,可能比普通的贵啊,我认为也是夹屑,你可以吧丝锥的后角磨一下,不用磨太多太多了 ...

我只是建议试试!看看情况

网友:
我觉得是铁屑卡在里面,退出时增大扭矩,导致扭断。

网友:
还没毕业的菜鸟不懂。刚开始钻入的时候,有惯性动力不易断,退出的时候,钻头被工件包住了,速度从0开始反转,预紧力较大。所以,觉得先让钻头钻穿工件一小段时间,再退出,会不会好点呢?

网友:
底孔没问题的话就是丝攻的问题,换个含钴的试试或者OSG

网友:
不要一下子退出来,要分几次退,降低转速,加大冷却液流量。

网友:
退锥太快了吧。夹屑!

网友C:
这和丝锥的几何形状有关,在加工韧性材料时,丝锥前刀面会形成切屑,退丝时,丝锥后角会嵌入切屑,因此这时候最容易折断,
这个可以用手工攻丝感受一下切削力的变化就很容易理解,在退丝反转时刚开始很轻松,转过一定角度时,丝锥会有一瞬间卡住,这时候就是切屑卡入后刀面的时候,然后继续反转,过了这个坎后,等切屑折断以后切削力又变小

网友(点评):
有办法解决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和丝锥的几何形状有关,在加工韧性材料时,丝锥前刀面会形成切屑,退丝时,丝锥后角会嵌入切屑,因此这时 ...

bingo!
您的帖子长度不符合要求。 当前长度: 8 字节 系统限制: 20 到 20000 字节

网友:
如果经常断,就要考虑刀具与材料是否匹配,转数高低,加工方法是否正确

网友D:
1.攻牙深度多少?
2.转速多少?
3.多大的丝锥?
4.回牙的时候是修牙,同样会受力,回转速过快易发生烂牙,折断!
MS楼主有好多攻牙的问题,不知是那里的啊?有时间一起探讨探讨!

网友(点评):
为什么“回转速过快易发生烂牙”?

楼主:
引用 网友D:
1.攻牙深度多少?
2.转速多少?
3.多大的丝锥?

攻丝很头疼,经常不知道怎么回事,尤其乱扣。

网友:
楼主很仔细,收集了那么多案例。我也感觉手动攻丝的时候,退出时容易断

网友:
通孔还是盲孔?使用什么程序?

网友:
在盲孔加工过程中牵涉到退刀的问题,在螺纹末端会有残留的切屑,残留切屑在丝锥反转退刀时最容易使刃口崩刃甚至是丝锥断裂,具体问题在论坛 刀具那个栏目里有相关的讨论   《中国机械社区 › 论坛 › 机械制造:加工、测量和装配 › 刀具 › 请教丝锥切削参数》

网友:
跟材料有关,有的材料硬度低,比如A3刚,粘性又大,攻牙的时候容易粘丝锥,所以退出来的时候会有一小块烧过的铁销粘在丝锥的刃口(特别是在高转数攻牙的时候),这时候你反转退出就会卡住,丝锥承受不了就断了,我攻M16的A3刚的时候经常出现这情况,我是400-500转这样加工的
补充下,我是用普通的乳化冷却液加工的,如果你用攻牙油开慢转数的话这情况应该会减少很多(用花生油效果很好,不过太昂贵了,偶尔加工还可以....)

网友:
攻进去的时候经常退丝,,应该不会发生这样的问题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起来像是扭断的,可能是残余的切屑的阻碍,使扭矩瞬时过大,开始钻的时候扭矩是由小到大,反转时刚开始就 ...

应该是积屑,分析得相当正确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和丝锥的几何形状有关,在加工韧性材料时,丝锥前刀面会形成切屑,退丝时,丝锥后角会嵌入切屑,因此这时 ...

分析得有道理,铲背可能大了。。。

网友:
图片显示螺旋状断口,明显是扭矩过大引起的,原因可能是排屑有问题,导致退出时扭矩过大,还有可能是回退速度过快,拉断。解决排屑问题应该就能解决了。

网友(点评):
丝锥排屑很头疼,没思路,还望大侠指点。

网友:
这个应该是攻牙时的残屑没清干静。退丝攻时卡进牙里面,而且越往后退卡得越紧,最后到断刀。建议退刀时将孔里面用高压风枪吹一下。另外就是退几个牙之后再进一次,然后再退。

网友:
一、材料太软太粘,铁屑不容易脱离零件,在退出来的时候就容易卡进后角,致使丝锥卡死。二、切削温度过高,导致零件材料或者丝锥本身膨胀。建议底孔的公差取大些,多加些冷却液。

网友:
手工攻丝退丝锥时,退几圈感到有阻力就再按攻丝方向转,这样来回转就不易断锥。机加工,没有反转动作,铁屑易卡所致。

网友:
孔钻大一点点,没问题的

网友:
因为有铁屑,退到时后刃被铁屑挡住,解决办法是。1:攻丝时在丝锥上加注适量润滑油,2:将丝锥后刃适当磨一下。

网友(点评):
丝锥后刃,不是越磨越爱夹屑吗?

网友:
检查一下退丝锥是工件有没有松动,如果松动会卡死丝锥,产生折断,还有退得时候是不是退得太猛,产生倒切削

网友(点评):
退的慢就不会倒切削吗?

网友:
这与丝锥本身结构有关,攻丝时1为前刀面,前角比较大,切削容易。丝攻后退时2变为前刀面,为负前角,容易挤屑。把2面用角磨上上薄片磨出黄色虚线样的槽就好了。试试吧。改天把我磨得专攻不锈钢的丝锥图片给你发过去。

网友(点评):
很有道理,

网友(点评):
真正是学习了。再请教下,你用的是直槽丝锥还是旋刃丝锥呀?丝锥上只有那几扣工作部分的牙需要磨吧?

网友:
如果是手攻的话,应该是回到丝攻前部位时的,因为前段的外径小了,容易发偏,再加上可能你回速较快,到上面时候慢点,扶正应该会没事。如果你直接用2攻 ,没有用头攻,也是问题哦。40CR的材料粘度高,转速100以下,不能高。
  机攻的话,你买螺旋的丝攻比较好,排屑效果很好,一般不会有屑阻断的危险。攻丝膏不能差哦。冷却‘润滑效果要好。

网友(点评):
加工中心,用的是水基冷却液

网友(点评):
哥们。。。水基冷却液 攻丝是非常悲剧的 会粘刀。。我做过这样的实验 最后会因为粘刀 丝攻夹断 润滑请用油性万能切屑液 既可以钻孔 又可以铣 镗 铰 攻 的万能油性切屑液 就是成本高一点

网友:
不知道你这是M几的像是M16左右的吧?大螺纹底孔适当打大点就ok了!前天我也断了一个M20的,以往干铸铁较多,都是拿17.5的钻,上去第一个孔就断里面,把兄弟害苦了,搞了好久才弄出来!在拿Φ18的钻头钻了一遍才顺利完工!

网友(点评):
有M10和M12的

网友:
钻床的主轴有轴向蹿动。
修机床,或者丝锥夹头到主轴上有轴向自由度,或者弹簧传动。

网友:
切削的碎屑堵塞导致的,手动速度慢点,感觉阻力大时顺转,再退就肯定不会断。

网友:
丝锥在退出时,铁屑极易被带入丝锥切削刃后刀面卡死,造成丝锥断,就是应该及时倒旋断屑。另外机用、手用丝锥应区别使用。机用后角小,手用后角大。

网友:
估计是由于铁屑堵塞引起的吧!攻丝时勤断削,多打油可能好点!

网友:
40cr的应该还好呀,可以是退的扭矩太大了。

网友(点评):
为什么“退的扭矩太大了”

网友:
丝锥一般都是在退出来时断的。
攻丝时断要么是孔径太小,要么是前面丝锥头顶住了。
退出时断的都是由于铁屑挤断的,特别是塑性比较好的材料,比如紫铜,攻进去时很轻松,退出来时不小心就断

网友:
攻丝前给丝锥加点油: 1、 降温  2、攻出来的铁屑也会顺着油到丝锥中间的凹槽。 回旋出来的时候就好多了,愚见,呵呵!

网友:
应该是牙攻排屑不当所造成的,把机台转速降低点

网友:
机用丝攻购买的时候最好找好一点的

网友E:
觉得是退的快了,我一般是进1下退2下

楼主:
引用 网友E:
觉得是退的快了,我一般是进1下退2下

“进1下退2下”是什么意思?

网友:
铁屑那么长 你是进的时候退的不够啊 退的时候铁屑吧丝攻卡死了

网友:
另外硬度也是一个要考虑的问题

网友:
引用 楼主:
“进1下退2下”是什么意思?

不知道是说的深孔攻丝吗?加个Q可以改善,就像钻深孔一样,攻进Q然后退一点(参数5213设置)断销后再攻会顺利些!

网友:
看纹路像是折断耶……那就要检查下夹具看看

网友:
切屑没排出来,卡在里边了

网友:
本身材料加工螺纹的环境如何,冷却润滑油品又没用用到?个人见解螺旋丝锥切屑效率高,排屑效果好,但退出时推出旋转方向与丝锥旋向一致,导致较容易断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