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厂新近了一台CK6180数控车,紧急求助

楼主(2012-02-28):
本厂新近了一台CK6180数控车, 加工铸钢件有沙眼气孔 ,平面回转直径630 , 还是断续切削,  孔径170 深130 。
请问要用什么规格的刀具及刀片? 急用,谢谢。

网友(点评):
http://www.hlcbn.com/news2.asp?id=394铸钢件加工用车刀刀具选用误区

网友:
先用焊接刀干也没事,帮你顶下我现在开小车呢,用的是20*20的,你买刀时跟商家说一下床子规格,商家知道

网友:
可用YG8或YG6的焊接刀,低速切削。

网友:
加工环境恶劣的话还是推荐使用焊接刀。使用数控车刀买的时候考虑中心高,刀杆低了可以垫,高了就只能铣刀杆了。给你提供点 数控刀具牌号资料。

株洲钻石牌数控刀片主要牌号及用途:
YBC151
高耐磨性的基体与MT-TiCN,厚Al2O3、TiN涂层的组合,是钢,和不锈钢材料精加工在高速切削条件下的理想牌号。
YBC251
刃口安全性良好的韧性基体与MT-TiCN,厚Al2O3、TiN涂层的极佳组合,是钢材加工的通用牌号,适应于钢、铸钢和不锈钢的半精加工、精加工等。
YBC351
高强度与抗塑性变形与MT-TiCN,厚Al2O3、TiN涂层的组合,具有好的韧性及抗塑性变形,适用于钢-铸钢、不锈钢的轻型粗加工与粗加工。
YBM151
具有良好的抗扩散磨损性及抵抗塑性变形能力,适宜于在切削条件较好情况下进行不锈钢的精加工及半精加工。
YBM251
优先选用于不锈钢的半精加工、轻型粗加工(车削和镗销)可在连续切削与断续切削条件下使用。
YBM351
有极好的切削强度于抗冲击性能及非常好的耐磨性,适用于车加工和唐加工不锈钢及在P30范围内材料的低速重负荷粗加工。
YBD151
是球墨铸铁与灰口铸铁加工的首选牌号,允许有较高的切削速度。
YBM252
具有良好的韧性与耐磨性,适用于精车,镗加工和轻型铣削不锈钢及钻加工铸铁,不锈钢和合金铸铁,也可用于,低速切断与切槽低碳钢。
YBG201
具有良好的韧性与耐磨性,是高质量的螺纹加工低碳钢,不锈钢和铸铁的专用牌号,也用于钻加工。
YB235
韧性非常好的基体,刀刃安全性好,在中低速情况下粗加工,适用于钢,奥氏体不锈钢,铸钢的车,销,镗,钻。主要由于P40和M35材料。
YC10
适用于钢,铸钢的精加工和半加工,宜采用较高切削速度和中小进给量,也可以做仿形车削。
YC40
用于钢,铸钢的强力切削,宜在恶劣的条件下采用低速切削和大进给量切削加工。
YD101
适用于铸铁,有色金属尤其是铝材的精加工,半精加工,亦可加工锰钢,淬火钢等硬质材料。
YD201
用于铸铁,耐热合金的半精加工,也适用于塑料,橡胶,木头等非金属材料的加工。特别适用于航空工业有锐利刀刃要求的刀具。宜采用中切削速度和较大进给量,具有良好的耐磨性和韧性。
YNG051
在高速和低速条件下都能保证加工工件的表面质量,适合于钢,不锈钢,铸铁的精加工。
YNG151
于YNG051相比,韧性更好,具有极好的抗塑性变形和积屑瘤性,适合于钢,不锈钢,铸铁的半精加工和精加工。
YGB011
具有高硬度和极好的热稳性,切削温度可达1300摄氏度,主要适用于淬硬钢(如:碳素工具钢,轴承钢,模具钢和高速钢等)灰口铸铁,球墨铸铁,冷硬铸铁的加工。

部分材质简介:YBC151,YBC251,YBC252,YBC351,YBM151,YBM251,YBM252,YBM351,YB415
YBC151 高耐磨性的基体与MT-TiCN,厚Al2O3、TiN涂层的组合,是钢,和不锈钢材料精加工在高速切削条件下的理想牌号。
YBC152厚TiCN和厚Al2O3涂层,在冲击韧性提高的同时,耐磨性有大幅度提高,是钢材精加工到半精加工高速切削的理想选择。
YBC251刃口安全性良好的韧性基体与MT-TiCN,厚Al2O3、TiN涂层的极佳组合,是钢材加工的通用牌号,适应于钢、铸钢和不锈钢的半精加工、精加工等。
YBC252厚TiCN和厚AI2O3涂层,有极强的抗塑性变形能力和刃口强度,是钢材从精加工到粗加工的通用首选牌号。

YBC351高强度与抗塑性变形与MT-TiCN,厚Al2O3、TiN涂层的组合,具有好的韧性及抗塑性变形,适用于钢-铸钢、不锈钢的轻型粗加工与粗加工。
YBM151具有良好的抗扩散磨损性及抵抗塑性变形能力,适宜于在切削条件较好情况下进行不锈钢的精加工及半精加工。

YBM251优先选用于不锈钢的半精加工、轻型粗加工(车削和镗销)可在连续切削与断续切削条件下使用。
YBM351有极好的切削强度于抗冲击性能及非常好的耐磨性,适用于车加工和唐加工不锈钢及在P30范围内材料的低速重负荷粗加工。
YBM252具有良好的韧性与耐磨性,适用于精车,镗加工和轻型铣削不锈钢及钻加工铸铁,不锈钢和合金铸铁,也可用于,低速切断与切槽低碳钢
YBG102 ncTiAIN涂层与细颗粒基体结合,适合于各类材料(特别适合于铸铁)的轻、中等负荷铣削加工以及高温合金的精、半精车削加工。
YBG202 ncTiAIN涂层与超细颗粒的强韧性基体结合,适合于各类被加工材料的轻、中等负荷铣削,孔加工不锈钢的精、半精车削加工和高温合金粗车削加工。
YBG302 ncTiAIN涂层与韧性硬质合金基体结合,适合于各类被加工材料的中等负荷切削、孔加工、切断、切槽加工以及不锈钢的半精、粗车削加工,实现了安全性和耐磨性能的结合。

黑金刚系列涂层合金
YBD052 CVD涂层牌号,(超厚 AI2O3+厚TiCN)涂层与坚硬基体结合,表面光滑、晶粒超细。在灰口铸铁的干式高速切削时体现了极好的耐磨性。
YBD102 CVD涂层牌号,(厚 AI2O3+厚TiCN)涂层与坚硬基体结合,在球墨铸铁在高速加工时体现了良好的耐磨性和抗冲击能力。
YBD151是球墨铸铁与灰口铸铁加工的首选牌号,允许有较高的切削速度。
YBD152 CVD涂层牌号,(中厚 AI2O3+厚TiCN)涂层与坚硬基体结合,良好的抗剥落性,适合于铸铁中高速车削加工,在中速时还能承受轻微断续切削。
YBD252 CVD涂层牌号,(中厚 AI2O3+厚TiCN)涂层与坚硬基体结合,耐磨性和韧性良好结合,适用于有韧性要求的铸铁(如球墨铸铁)的中低速湿式铣削,也适合断续条件下的车削加工。

部分材质简介:YBC151,YBC251,YBC252,YBC351,YBM151,YBM251,YBM252,YBM351,YB415
YBC151 高耐磨性的基体与MT-TiCN,厚Al2O3、TiN涂层的组合,是钢,和不锈钢材料精加工在高速切削条件下的理想牌号。
YBC152厚TiCN和厚Al2O3涂层,在冲击韧性提高的同时,耐磨性有大幅度提高,是钢材精加工到半精加工高速切削的理想选择。
YBC251刃口安全性良好的韧性基体与MT-TiCN,厚Al2O3、TiN涂层的极佳组合,是钢材加工的通用牌号,适应于钢、铸钢和不锈钢的半精加工、精加工等。
YBC252厚TiCN和厚AI2O3涂层,有极强的抗塑性变形能力和刃口强度,是钢材从精加工到粗加工的通用首选牌号。
YBC351高强度与抗塑性变形与MT-TiCN,厚Al2O3、TiN涂层的组合,具有好的韧性及抗塑性变形,适用于钢-铸钢、不锈钢的轻型粗加工与粗加工。
YBM151具有良好的抗扩散磨损性及抵抗塑性变形能力,适宜于在切削条件较好情况下进行不锈钢的精加工及半精加工。
YBM251优先选用于不锈钢的半精加工、轻型粗加工(车削和镗销)可在连续切削与断续切削条件下使用。
YBM351有极好的切削强度于抗冲击性能及非常好的耐磨性,适用于车加工和唐加工不锈钢及在P30范围内材料的低速重负荷粗加工。
YBM252具有良好的韧性与耐磨性,适用于精车,镗加工和轻型铣削不锈钢及钻加工铸铁,不锈钢和合金铸铁,也可用于,低速切断与切槽低碳钢
YBG102 ncTiAIN涂层与细颗粒基体结合,适合于各类材料(特别适合于铸铁)的轻、中等负荷铣削加工以及高温合金的精、半精车削加工。
YBG202 ncTiAIN涂层与超细颗粒的强韧性基体结合,适合于各类被加工材料的轻、中等负荷铣削,孔加工不锈钢的精、半精车削加工和高温合金粗车削加工。
YBG302 ncTiAIN涂层与韧性硬质合金基体结合,适合于各类被加工材料的中等负荷切削、孔加工、切断、切槽加工以及不锈钢的半精、粗车削加工,实现了安全性和耐磨性能的结合。
黑金刚系列涂层合金
YBD052 CVD涂层牌号,(超厚 AI2O3+厚TiCN)涂层与坚硬基体结合,表面光滑、晶粒超细。在灰口铸铁的干式高速切削时体现了极好的耐磨性。
YBD102 CVD涂层牌号,(厚 AI2O3+厚TiCN)涂层与坚硬基体结合,在球墨铸铁在高速加工时体现了良好的耐磨性和抗冲击能力。
YBD151是球墨铸铁与灰口铸铁加工的首选牌号,允许有较高的切削速度。
YBD152 CVD涂层牌号,(中厚 AI2O3+厚TiCN)涂层与坚硬基体结合,良好的抗剥落性,适合于铸铁中高速车削加工,在中速时还能承受轻微断续切削。
YBD252 CVD涂层牌号,(中厚 AI2O3+厚TiCN)涂层与坚硬基体结合,耐磨性和韧性良好结合,适用于有韧性要求的铸铁(如球墨铸铁)的中低速湿式铣削,也适合断续条件下的车削加工。

网友(2012-09-23):
用YG8    YG6  或 W2.的焊接刀,低速粗车切削。再用数控刀精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