格里森齿轮和准双曲面齿轮是同一种么?

楼主(2012-02-28):
它们和螺旋锥齿轮的关系是什么呢?

网友:
准双曲面齿轮是齿轮传动中最具通用的一种齿轮。当小轮对大轮中心向上或向下的轴线偏移距等于零时,准双曲面齿轮变成螺旋锥齿轮。当轮齿纵向曲率等于零时,准双曲面齿轮变成斜齿锥齿轮。如果轴夹角等于零,则变成螺旋圆柱齿轮。

网友(点评):
请问大侠,要怎样变成等高螺旋锥齿轮呢

网友(点评):
偶不是大侠,也是刚接触这种齿轮,看了一点资料,你说的等高螺旋齿轮不了解啊!!!

网友:
没关系,你可以去看下齿轮手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