车三通阀门的工装,求助

楼主(2012-02-28):
谁有车三通,阀门的工装呀,发上来让我借鉴一下,急用!

我们先做了个这样的,以后种类还多,最好是模块化设计的

这是样品

网友:
先把方铣出来,不就可以定位了吗

网友:
太悲催了,怎么能这样做了,平衡型和稳定性都不好

网友:
这样的夹具应该有现成的买吧。

网友(2012-08-10):
这个产品我加工过,简单的说就是一块板洗半六角,上面用压螺丝,一只夹具就可以完成三个孔三道工序,你这个夹具就加一块板再上面夹用来压产品的板,说着真是说不来

网友:
这同心度能保证吗?

网友:
以前做过类似的工件,希望对你能够帮助
内孔定位的活动快配合间隙要掌握好

网友:
用花盘吧

网友:
5楼的办法很好,值得一试。

网友:
借鉴五楼

网友(2013-12-18):
看来可行

网友:
也可用% R2 X6 x; ?) t

网友:
类似上述所说。可以使用旋转工装。毛坯定位一次装夹加工三个工位。类似卧加干法

网友:
有花盘的资料,发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