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秘的轴端螺栓的扭矩

楼主(2012-02-28):
我在产品设计中遇到上面这种结构,但是螺栓5的扭矩很难把握不知道各位大佬有没有见过这种结构?M16的螺栓扭矩这种情况经验是多少扭矩?有没有办法计算?

这下面的结构通过螺纹调节间隙很常见,也相对容易。

网友A:
这个螺栓能产生扭矩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螺栓能产生扭矩吗?

这个螺栓压在盖板6上,盖板6压在链轮端面上,但是与轴端面有1毫米的间隙。尺寸链较长,要是紧固的螺栓扭矩过大就把一对圆锥滚子轴承压死了,用不了多久就会烧坏掉。轴承是黄油润滑的正常情况下是不会有问题的。
螺栓自己不会产生扭矩,是装配外力加的扭矩。

网友(点评):
这个零件我们一般叫端盖,按照我们常规设计,链轮的另一端应有一个轴肩定位的.以前我们也有直接压轴承的,轴承易压死,且若这个螺钉预紧力太小,容易松脱.一般不采用.

网友(点评):
我最后一张图就是你说的后面改的螺纹调节的方式吧?其实前面这种也不必急着否定,只要办法得当是可以解决的。

网友B:
蝴蝶链条?美国山猫的专利,终身免维护

网友(点评):
滑移装载机上的,

网友(点评):
要实现一定特别的功能大多数情况下是会付出代价的,否则无敌了。

网友C:
这个问题可能就是讨论轴承的游隙如何控制和检测,详细不是很清楚,实践中有时可以凭经验...也看到一种方法是先拧到底,使游隙为零,然后松几圈再获得一定的游隙,这个理论上看起来可行实际效果就不知道了,还有一种常用的方法是用调整垫片,这个计算尺寸链的话就能比较精确

网友:
通常在使用向心球轴承时,采用螺钉将轴承内圈和链轮直接压死。
在使用圆锥滚子轴承时,采用双圆螺母中间加花垫片,以利于调节轴承游隙。

网友D:
建议,
1、先查核圆锥滚子轴承的游隙值;
2、选一套组件做尺寸的精细量测,从而算出轴底到件6表面的尺寸,按算出之尺寸组装;
3、组装后检测链轮的转矩值,再做转动测试,依测试后的轴承寿命数据再修正链轮的转矩值;
4、依据实验后最佳的链轮转矩值当尔后组装的检查标准。

5、以上方式以链轮转矩值为主,螺栓的扭矩值为辅。如此可以避开零件因加工公差变异产生的问题。

网友E:
没有数据的话,只有自己摸索了。办法是用扭力扳手拧这个M16的螺栓,快拧紧的时候慢慢加力,摸索出轴承松紧合适的力矩,松紧合适用手感也可以初步确定一下的,就是零件7要转动很灵活,又没有松动感。“要是紧固的螺栓扭矩过大就把一对圆锥滚子轴承压死了,用不了多久就会烧坏掉。”这个情况下转动的手感应该是转动的不那么灵活了。最后还要上机运转一段时间检验。可能要试验多次。

楼主:
引用 网友B:
蝴蝶链条?美国山猫的专利,终身免维护

没错是蝴蝶结链传动,山猫这车在美国很牛逼。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问题可能就是讨论轴承的游隙如何控制和检测,详细不是很清楚,实践中有时可以凭经验...也看到一种方法是 ...

最后一张图是通过螺母并紧,再回退一圈,用开口销防松。
但是用螺栓固定的方式就不好弄了吧,事实上很多量大的产品都是这种方式的,这就是技术要琢磨的问题哦。

楼主:
引用 网友D:
建议,
1、先查核圆锥滚子轴承的游隙值;
2、选一套组件做尺寸的精细量测,从而算出轴底到件6表面的尺寸, ...

上面的东西用来指导研究思路还行,但是上万台产品生产是不可操作的。也不可高精度能控制每个尺寸,有工人师傅批量可以操作的方法。

楼主:
引用 网友E:
没有数据的话,只有自己摸索了。办法是用扭力扳手拧这个M16的螺栓,快拧紧的时候慢慢加力,摸索出轴承松紧合 ...

我的问题缩小了范围,基本上扭矩合适是可以批量这样指导大批量生产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螺栓压在盖板6上,盖板6压在链轮端面上,但是与轴端面有1毫米的间隙。尺寸链较长,要是紧固的螺栓扭矩 ...

只是从图面上来看中间轴并没有受轴向力,为什么要采用圆锥滚子轴承呢?

网友F:
这图出入太大了,半轴上的螺栓5和螺母11怎么不能实现调整锁紧轴承目的……,另外两轴承不是这样装的,简单一点就是紧固式半轴套管,半轴上没有轴承而是装在套管上的。本人一时很难说明只能用汽车后桥半轴总成给你做个参考。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这图出入太大了,半轴上的螺栓5和螺母11怎么不能实现调整锁紧轴承目的……,另外两轴承不是这样装的,简单一 ...

上面是细节。

网友(点评):
把链轮发过来好吗?谢谢!

网友:
螺栓只是配合挡圈不让链轮脱落,只要保证两者有1mm左右的间隙就好了。这种结构我们常用,不过链条我们采用的是普通的,转速约50rpm

网友:
引用 网友B:
蝴蝶链条?美国山猫的专利,终身免维护

问一下,什么是
蝴蝶链条?美国山猫的专利,终身免维护

能介绍一下特点,应用

网友(点评):
你可以在网上搜索美国山猫滑移装载机,然后看看他的资料就知道什么是蝴蝶链条了,终身免维护是指自打出厂以后一直到报废这个结构都不会发生故障,当然如果发生什么情况你这车也就报废了!!

网友(点评):
没查到,是不是两链条交叉,还是链条结构不同?请指点一下!

网友G:
楼主以面的结构应该是滑移的四轮轴,此螺栓一要钉紧链盘,力量大小没关系,关键是圆锥滚子轴承的间隙调整,既然是成熟的结构,感觉
应该以车轴受最大弯矩时轴允许的跳动量作为基准,来预紧螺栓,做试验,也可找出来。

楼主:
引用 网友G:
楼主以面的结构应该是滑移的四轮轴,此螺栓一要钉紧链盘,力量大小没关系,关键是圆锥滚子轴承的间隙调整, ...

提示一下,预紧力加热膨胀力所产生的变形通过螺栓变形实现弥补。如果其中预紧力基本可以看成是可变量,这个值的大小决定了轴承会不会产生过大压力而发热损坏。当然后续引出了螺栓长短、大小、防松等话题,欢迎大家继续讨论哦。

网友(点评):
太高深了!佩服!

网友F:
楼主您好;我本来想给你两个方案;今天只能给你一个,即把螺栓5换成双头螺栓,两个螺母,一个调整用,另一个锁紧用,你所说的螺栓的扭矩与这个没关系,而是取决于轮胎转动灵活而定的。总之看第一张图似乎有点不合理,m16的螺栓有些过细。当然了本人看好第三张图,好象缺少定位螺钉和定位垫(锁螺母的那种)。

楼主:
引用 网友F:
楼主您好;我本来想给你两个方案;今天只能给你一个,即把螺栓5换成双头螺栓,两个螺母,一个调整用,另一个 ...

呵呵,是个不错的办法。也许第二个办法更好哦。

网友F:
引用 楼主:
呵呵,是个不错的办法。也许第二个办法更好哦。

暴力改装!!敢玩吗?本人最擅长这点。

楼主:
引用 网友F:
暴力改装!!敢玩吗?本人最擅长这点。

本人以改装为职业,要玩就 玩大的。

网友:
我想下载机械原理温习一下,可是网上都找不到,哪位大侠有可以发给我吗?不胜感谢!414132040@qq.com我邮箱

网友F:
引用 楼主:
本人以改装为职业,要玩就 玩大的。

我要是都说了,明天全国百分之二十都会了,接下来本人生存都有问题了!?何况听力不好。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要是都说了,明天全国百分之二十都会了,接下来本人生存都有问题了!?何况 ...

知识这东西不太粘人,没兴趣的人怎么灌也进不去,有心思的人千方百计都能搞成了。

网友(点评):
我可想了三天了,工作都不管了,以前有过暴改经历是顶着压力搞的,现在一想起来心都悬、颤、怕!

楼主:
引用 楼主:
知识这东西不太粘人,没兴趣的人怎么灌也进不去,有心思的人千方百计都能搞成了。

我也常冒着只有责任没有利益的风险爆改机器,只为一个小小的不断超越的念头激发出抗拒失败的勇气。有时候有比金钱和责任更有分量的是一种自我实现的欲望。但是大多时候还是很脆弱和妥协的,不是说国人没有创新意识和意愿,而是没有环境和机会。

楼主(2012-08-11):
引用 楼主:
知识这东西不太粘人,没兴趣的人怎么灌也进不去,有心思的人千方百计都能搞成了。

快半年没有冒泡了,上来透透气。
着半年开始放手干一些很酷的事情了,做一种前人没有做过的产品,我把它生产出来做好产权保护再透露吧,希望能够流行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