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捷PLC与信捷文本显示器的编程,请教

楼主(2012-02-28):
      我想用寄存器"D"里的数值来作为时间继电器的时间,而寄存器D的数值用文本显示器里设定的寄存器值,这样方便修改时间。现在的问题是我修改了文本显示器里的数值,但时间继电器的时间根本就没有。但在文本显示器里设的手动功能可以控制PLC动作。请问我的问题出在哪里?
      在程序里没有先传送数值到寄存器里,
      想直接通过文本显示器设定的寄存器值来直接设定。也没有在程序里设定寄存器的初值。这样是不是不行该怎么办?求高手指点~~~

网友A:
用电脑连上PLC监控看看,看看数据传送过去的时候,那一段程序有没有变红。
或者把你的数据转成16进制的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电脑连上PLC监控看看,看看数据传送过去的时候,那一段程序有没有变红。
或者把你的数据转成16进制的看看 ...

你的意思是不是程序有语法上的错误没有写进去。我明天转一下,那样是不是两边都要设成16进制。谢谢你!!

网友A:
注意一下你用的继电器类型,是10ms、还是100ms或者别的。
有的继电器只能用十六进制数的
我学的是欧姆龙的,信捷的没接触过。

楼主:
引用 网友A:
注意一下你用的继电器类型,是10ms、还是100ms或者别的。
有的继电器只能用十六进制数的
我学的是欧姆龙的 ...

知道了,谢谢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