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工程图, 每张图纸上的重量怎么自动添加上去?

楼主(2012-02-28):
各位大虾, 我们做工程图的时候, 每张图纸上的重量怎么去自动添加上去啊 ?!图纸多了时候,那是一项比较麻烦的事,能写属性上去自动添加嘛! 我属性添加上去了,但是那个重量怎么把它写上去啊~ 还有再目录表里面,总质量能否把那些质量相加嘛? 是否要写代码把它给处理了。  给各位大侠赐教!!!

网友A:
做个记号,也想知道怎么加总重量。不过单个零件的重量好像是可以在属性里设置,在工程图中可以自动添加的,不知你有没有先指定材质。属性连接有没有搞对。

网友B:
用SW软件、一切搞定

楼主:
引用 网友A:
做个记号,也想知道怎么加总重量。不过单个零件的重量好像是可以在属性里设置,在工程图中可以自动添加的, ...

有指派材料啊,但只是一个分类,例如:普通碳钢。  我们用质量属性计算质量,但怎么把它连接到表格的属性中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SW软件、一切搞定

是啊!具体说话~  我们都是用SW的~

网友:
楼主!能把文件发给我学习学习吗!!

网友:
是啊!具体说话~  我们都是用SW的~先学习

网友C:
填写属性表,一切搞定。不过焊接件有些麻烦,哪位大大帮忙解决焊接件中切割清单的重量

楼主:
引用 网友C:
填写属性表,一切搞定。不过焊接件有些麻烦,哪位大大帮忙解决焊接件中切割清单的重量

是这样嘛?!但是 还是不能如意添加,忘大侠详细解剖步骤啊~

网友D:
引用 楼主:
是这样嘛?!但是 还是不能如意添加,忘大侠详细解剖步骤啊~

发一张图纸上来嘛,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D:
发一张图纸上来嘛,谢谢

图纸?!你要这个干嘛啊

网友:
我也是在标题栏中连接的属性,可是还是不能自动生成!

楼主:
望高手出来 解决!!解决!!

网友:
期望高手,我每次也是手动加上去的,的确出图多的时候工作量也是不小的,耗费在它上面的。期待解决中。。。。。。。。。。。。。。。。。

网友E:
零件图设置材料!

工程图自动生成数据,目前我就是这样!

网友:
是设置属性链接吗
工具栏上的【注释】→属性链接→链接到属性→图纸属性中所指定的视图模型→重量
其它如图号、名称、比例、公司明等等都是这样链接的

网友:
是在装配图里的总重量。。。。。。。。

楼主:
引用 网友E:
零件图设置材料!

工程图自动生成数据,目前我就是这样!

能说一下链接步骤嘛?假设零件的材料均已经设置好,是注释--链接属性—注释所附加于零部件---还是先到文件属性中先设置啊?     这样就可以嘛 ?!  但是我还是没有设置成功,忘大侠指教~

网友:
引用 楼主:
能说一下链接步骤嘛?假设零件的材料均已经设置好,是注释--链接属性—注释所附加于零部件---还是先到文件 ...

一:“材质”右键,编辑材料

二:指定材料,确定

三:出工程图,材料属性已经自动生成

网友(2012-07-03):
在SW材质库里设计好密度,然后将零件设置成此材质,在零件属性里,添加质量标签.在装配工程图或零件工程图里,链接到零件质量属性,至于总重,其实就是单重*数量,这个就要对材料明细表进行设置了。在SW工程图里将现成的表格另存,然后就像在EXCEL里用公式一样。保存,再次调入工程图.试试看吧

网友:
谢谢指点,试下看

网友:
这样操作了还是不行?怎么搞的,、、、、、、、

网友:
盗版的还是有缺陷,。。。。中国自己有什么好画图的软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