球形结构的接管在什么设备上加工?

楼主(2012-02-29):
今日,接到一个接管,外径650mm,长度900,在和外径650mm同心的500mm处加工与接管对接的球形封头形状SR2000,厚度110并有坡口;球形封头SR2000与接管500mm处采用R30圆滑过渡。
不知在什么设备上如何加工,请指点。

网友:
没搞懂零件到底是怎么样的

楼主:
用cad重新画了,请大家指点

网友:
采用去除材料,数控车床应该行;也可以分两部分来焊接,不过这种方案就成本太高了,这应该是大批量生产的吧,感觉设计不是很合理。

楼主:
压力容器产品上的结构,不知采用什么机床,怎么加工。
零件数量只有几个,单件小批生产。
我们可以用车床按φ500回转中心加工出φ500、φ650,在φ650和φ500过渡处可以按照最低点加工,难点在于SR200在φ650上各点都是变化的,不知怎么加工。

网友:
不能焊接吗?;???

网友:
顶一下,学习中,期待高手

网友A:
这个很简单,车床就可以做出来。先不要理R2000。其它地方先车好。等下在车床上做个专用工具,摆好那个斜度,那R2000的直接做个成型刀,这样那零件就出来了。呵呵。

网友:
一般的工艺做法不是这样的,你这个没有讲清楚,按照你这个图需要铸钢成型后再机加工。实际的操作应该分两部分来完成-管、复板法兰工艺处理。

楼主(2012-04-02):

引用 网友A:
这个很简单,车床就可以做出来。先不要理R2000。其它地方先车好。等下在车床上做个专用工具,摆好那个斜度, ...

R2000与接管650相贯处各点回转半径不同,无法在车床上加工

网友:
这个搞不好四轴都未必能做得出来

网友:
排除大型的多轴加工中心 用一般的机加工手段无法加工这个零件吧 可行的方案有2个 一是分别做成2个部件焊接 二是铸钢成型 因为图纸上没有标注具体的要求 只有和甲方协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