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面这张图怎么装夹好些?

楼主(2012-02-29):
下面这张图怎么装夹好些?要求:端面和螺纹已经加工到位,要车削整个外圆和切槽;最中心的孔不能受到破坏;加工好的外表面不能有接刀痕,有圆跳动要求,表面粗粗糙度要达到0.8-0.4。请各位大侠指教。

网友:
是不是以内孔定位好一些

网友:
我也考虑是不是内孔定位比较好
但是不知道内孔是多大
如果太小
加工外圆的时候圆度和跳动不好控制
看其他高手给个方案
学习一下

网友:
最好以内孔跟端面定位,这样跳动容易保证

网友:
除了上面说的暂时没有好建议,还是看看其他高手的方案吧

网友:
对LZ的这个零件的精度很感兴趣。这个零件加工精度到微米级了。

网友:
可以考虑下两面顶着加工或者穿心轴加工(孔有点小)

网友(点评):
双顶尖要比信轴要好吧,信轴配合多少合适呀,精度要求的海很高,学习中

网友:
穿上心轴用螺母备紧可以吗

网友:
不知道是什么材料的 ,材料不同强度也会有变化,如果材料为金属的 话,内孔和端面定位应该是做好的方式,另一端尽量采用活顶尖,两端夹紧加工,要不然壁太薄容易颤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