模具导柱冷冻缩量问题,请教

楼主(2012-02-29):
直径为50mm,400mm高的模具导柱用液氮冷冻后的缩量是多少?装配在模板上有什么要求?(模具导柱用材料为GCr15)

网友A:
本人冷冻工艺,用得很少,干嘛要算缩量,比如你模具模板孔直径是:50.09MM,你导柱固定部位直径是50.10MM就是过盈配合,导柱经过冷冻处理后会缩小两个丝以上吧!具体本人不会算。你如果冷的后导柱安装到模板上垂直度要注意,导柱导套安装是有技巧的。不是随便装进去就了事。

网友(点评):
本人说实话从做模具行业根本没有看过什么书,什么手册,全部是自己摸索的,师傅传教不深,还得靠自己去造化。多问多学多做多动脑。能看书学习当然更好,走捷径。

网友:
根据膨胀系数计算,  手册上有

网友:
看看长长见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本人冷冻工艺,用得很少,干嘛要算缩量,比如你模具模板孔直径是:50.09MM,你导柱固定部位直径是50.10MM就 ...

那在安装过程中怎样确保垂直度?要注意些什么?假如是在旧模拆下来的应该注意些什么?请指教,谢谢

网友A:
引用 楼主:
那在安装过程中怎样确保垂直度?要注意些什么?假如是在旧模拆下来的应该注意些什么?请指教,谢谢

一般旧模具换导柱到套是有技术和技巧的,其实我不想说,但是为了不辜负提问人和论坛原则,我就说吧!
第一:我不知道你拆导向部件时是使用什么方法方式?
第二:不知道你在安装导向部件时常用的方法方式?
我装配精密冲压模具时使用的方法是:
第一步:在设计模具时把导柱和导套安装孔直径设计大0.05MM-0.15MM.看模具的精密度而定。
第二步:用无水酒精清洗模具所要装配的导柱导套固定孔。
第三步:把模具所有零部件组装到位,但是弹簧不要装。
第四步:把上下模具用等高块垫平行。
第五部:把导柱固定部位涂上638厌氧胶,还要相对的模板孔也要涂,然后把导柱导套安装进模板,用手边旋转边塞进模板孔。记住要对角安装,安装时为什么用手旋转导柱呢?就是让四个导柱导套自由滑配,后固定成型。
第六步:等模具导柱安装好24小时后再打开模具,安装各种弹簧及锁紧各个螺丝。就完成导柱安装了。
以上是说的滚珠导柱的安装方法。
在小导柱的安装方法也基本如此。精密模具是在模板上镶的独立配套导柱到套,以便于磨损后更换。

网友(点评):
记住精密模具在更换导柱导套时,最好是用油压机把相关零件压出来,不要硬敲击出来,不然模板会变形或开裂。

网友(点评):
灌胶的方法不错,有条件的还是用油压机比较好,无水酒精也可以用天那水代替,就是气味不好闻。对一般精度的模具,导柱导套做过盈配合,敲的时候注意下技巧,也不会差哪去.....

网友:
正如2楼所说的导柱和孔过盈配合,无需计算收缩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般旧模具换导柱到套是有技术和技巧的,其实我不想说,但是为了不辜负提问人和论坛原则,我就说吧!
第 ...

原装模是冷冻装配,拆卸时把旧导柱打出,模板是800MM左右

网友(点评):
楼主可否发点模具照片来看看,光说是说不清的。冷冻装配能保证导柱导套垂直度?本人也不知道你是什么模具?

网友:
哈哈,老鼠讲的那么专业,不愧是高手呀。其实这个很简单,我们做的时候,一般的导柱是不用冷冻法装配的,哪里有那么复杂的要求,只有对高精度的导柱才进行冷冻,其实也简单,加工孔的时候做0.0几的负公差,装配前把导柱放冰箱里和腊肉一起冻几小时,就可以了的,对于0.25以上料厚基本都适用(0.25以下的料厚产品我还没有做过呢)

网友:
直径为50mm,400mm高的模具导柱用液氮冷冻后的缩量 约是 -0.10mm。

1、一般不会用液氮来组配模具导柱的。都是直接用液压机压入。
2、过盈量是有一定的范围,过大或过小都不成的。
3、干冰也可以降温的,估计直径可以缩-0.02~-0.025mm。

楼主:
谢谢各位赐教

网友:
过来学习一下。感觉有点做得太复杂啦。

网友(2013-03-09):
引用 楼主:
那在安装过程中怎样确保垂直度?要注意些什么?假如是在旧模拆下来的应该注意些什么?请指教,谢谢

我刚到了一个新公司一个多月,前几天老板叫我熟悉情况。被分配和一个老员工(反正比我来的早)一起装环形凹模(和导套一样,但直径有153mm),只见这个师傅用油压机压,斜的离谱,并把模板孔切下一个16号铅丝那样的一条,我急忙叫停!我自己动手压入。事后我说以前学徒时谁要敢压套时切下来个头发丝一样的,师傅早就骂死了。我问那个师傅;“你以前装过模具吗?“谁知就是这句话把他得罪了。现在都不理我,且一次叫他帮忙抬一下硬度仪都不肯。以前我们装导柱导套时1;清理现场,洗手。2搽拭干净零件(事先还要退磁),3吸一根烟平静心情再干。4用油石修光毛刺,(导套导柱棱角若是没有导向角用砂轮均匀磨出修光,模板孔边用三角刮刀修出导向角)。一套磨具的精度就在这了,感觉很神圣似的。这些做好了垂直度就OK了,是加工的孔来保证的。别嫌我啰嗦,希望对你有用。

网友:
俺做过0.2厚3层复合精冲模具,导柱导套安装方式和老鼠讲的相仿。

网友B:
我们公司导套是按7楼的方法做的,导柱是用液氮冷冻后装入的

网友(2013-07-17):
引用 网友B:
我们公司导套是按7楼的方法做的,导柱是用液氮冷冻后装入的

不妨讲讲你们的模具结构,用液氮冷却后的装配方法,大家一起交流学习一下啊。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