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零件平行度如何保证,是不是我们的夹具有问题

楼主(2012-02-29):
现在加工出来的产品,27处平行度与底面四个角相差0~-0.1,
没有办法补救了
内孔和环形槽以及27尺寸处是在车床上用夹具一次完成的,
夹具是用圆饼料在内部加工一个四方孔
侧面用螺丝锁紧的
大家帮忙分析一下
是不是夹具设计的问题?
从侧面用螺栓锁紧后
由于产品外形和夹具内方有一定的误差
产品出现微倾斜
出现了平行度误差

网友:
愚见:此零件关键是要求是平行度和垂直度的位置公差要求。基准是A.
一般来说设计夹具得使用A面为定位基准。此零件既然这样在车床上加工了。可以在轴向尺寸27留0.2mm余量。以A面对面为基准。上平磨,保证轴向尺寸27的公差。

游客

网友(2012-03-30):
不错

网友:
你也放正了让人看啊,不方便看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