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 用cad 怎样画正弦曲线?

楼主(2012-02-29):
谢谢大家了,如果可以的话 还有其一些变形的图形

网友:
excel生成点数据,cad中使用样条曲线命令就ok了!

楼主:
如果单纯使用cad呢?不用excell。

网友A:
那就做螺旋线,然后投影

楼主:
可不可以说的具体点?先谢谢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那就做螺旋线,然后投影

我也请教一下,不知怎样进行投影操作

网友:
小学讲正玄曲线曲线的过程,看懂这个图你就明白了

网友B:
Sub sinl()
Dim p(0 To 719) As Double '定义点坐标
For i = 0 To 718 Step 2 '开始画多段线
    p(i) = i * 2 * 3.1415926535897 / 360 '横坐标
    p(i + 1) = 2 * Sin(p(i)) '纵坐标
Next i
ThisDrawing.ModelSpace.AddLightWeightPolyline (p) '画多段线
ZoomExtents '显示整个图形
End Sub

网友(2012-05-07):
引用 网友B:
Sub sinl()
Dim p(0 To 719) As Double '定义点坐标
For i = 0 To 718 Step 2 '开始画多段线

高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