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要一边是左旋螺纹、一边是右旋螺纹,仅仅是装配习惯上考虑吗?

楼主(2012-02-29):
图示杆两边的接头联接螺纹为什么要一边是左旋螺纹、一边是右旋螺纹,仅仅是装配习惯上考虑吗?

网友:
不会吧,应是有转动或震动

网友:
应该是为了装配方便,是不是螺杆两端的螺纹旋向为了加工方便,旋向做成一致的

网友:
装配方便,不然麻烦,想象一下假如左边的东西10吨重,右边的东西10吨重,要拆卸和安装就得转动其中的一个10吨重的东西了,现在这样直接拧中间的杆就能完成紧固和拆卸了;另外一种情况,两边直接固定死了,根本就不能转动,常规那样也就不能拧紧了,现在这样就简单了;索具螺旋扣也是这样

网友:
恐怕不是为了拆装,长度不大,虽然没有给出直径,估计不会太重的。还是考虑转动时防松。

网友:
本人也觉得是为了防松....

楼主:
两边有螺母锁紧,应该不会松的

网友:
应该是同时解决了装拆和放松两个问题

网友:
中间的轴同方向旋转可同时进行拆装。
另外也可以进行短距离的调整。

网友:
这种东西在汽车、挖掘机、装载机等比较常见,拿汽车前转向轮来说叫“转向调整横拉杆”,根据调整此杆的长度防止轮胎磨损,车头打摆、方向盘摆震等等,另外还有变速器上的通过调节就能顺利挂档。

网友:
压力方面,还有正反螺纹比较安全,还有个小秘密就是防伪。

网友:
这种结构,设计者是从使用方式上考虑的,中间轴向固定方向旋转,两边的正反螺纹可以同时起到防松退的做用,与装配方便与否无关。

网友(点评):
小学单杠两边的固定钢索,中间就是这个机构;老电线杆的斜拉索,也有这样调节

网友:
主要为了调整长度方便,不然要反复拆两边的固定螺栓。

网友:
应该是加工工艺性和防松的考虑吧

网友:
应该12楼正解方便使用

网友:
主要是为了能够调整转向轮的夹角,以利于转向

网友:
便于调节距离。。。。。。。。。。。

网友:
图示杆两边的接头联接螺纹为什么要一边是左旋螺纹、一边是右旋螺纹,仅仅是装配习惯上考虑吗?

楼主指的是图中间那个横放的零件?
这零件一般是用六角钢制成,这零件一般是叫调节杆,用来调节 左右二零件的中心距

网友:
                     为了转动同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