轴的膨胀与温度的关系,应该有一个经验值吧?

楼主(2012-02-29):
1米长的轴,温度升高多少时,其膨胀多大?应该有一个经验值吧??

网友:
简单计算,就用一个固定的线膨胀系数x长度x温升

楼主:
还能再详细点吗?谢谢

网友A:
简单算法:膨胀量=C*L*Δt

L---结构长度
Δt---温差
C---膨胀系数

网友:
引用 网友A:
简单算法:膨胀量=C*L*Δt

L---结构长度

感谢楼上分享的资料!

网友:
一般钢材是升高100度,长度增加0.12%左右。以前搞过烘炉,应该比较真实。

网友:
支持下,希望更多大虾发贴,让我们这些童鞋都多学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