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球墨铸铁做风力发电机的主轴是否可以?

楼主(2012-02-29):
用球墨铸铁材料做风力发电机的主轴,是否有人尝试?

网友A:
兄弟你一定是一个敢想敢干的家伙,哈哈,自己玩一个小的,也许可以,但作为商品,估计人家一听是铸铁的主轴,就吓跑了,高级合金钢的主轴,严格热处理的,都有断的,不知道世界是否有人尝试这个,哈哈,

网友(点评):
风电主轴一圈螺纹有拉花,整根轴就报废了。那根轴我以前还每天见着。对风电主轴的材料检验也监察得很严。

网友(点评):
998师傅:风电主轴是悬臂结构,低速大扭矩,启停频繁,而且几乎没有维修的可能。这些是对主轴要求高的原因吧?

网友(点评):
非常高,坯料有严格的锻造比,坯料探伤严格,热处理范围非常窄,早年功率小的时候,是35CrMo的,现在是34CrNi3Mo的,或更高,小钢厂的材料就没有合格的,

网友(点评):
以前见过两次风电部门撤销供应商资格的罚单,都是因为热处理。有一家因为磷、硫超标,在通知书里还加加了“!”...

网友(点评):
这类轴就不是随便谁都玩的,重要大轴,阿拉都去炉子边上,看数据,看钢坯,看锻造,看热处理,你挣那份高额银子了,就一定对甲方负责,这就是态度,国人就是缺态度,米卢说的,态度好就可以出线,去世界上混

网友(点评):
恩。受教了!

网友:
人家又没说做多大的,做个1kW的,用200直径,不会坏吧,哈哈

网友(点评):
哈哈,大虾,您抬杠的水平,阿拉发现厉害啊,哈,一杠就可以将人彻底击倒,完胜,哈,

网友(点评):
一回合就KO998大侠的第一次见到!

网友(点评):
终于可以胜过998了,容易嘛我,虽然不是在正道上(在正道上哪里有机会胜你啊)

网友:
顺便问998一个问题,6061铝合金做的扁圆盘转子,直径635,转速2985,先速度100m/s,材料能行吗?用7075呢?
没有应用过这么高线速度,心里没底,或者哪天去做个试验,高速转转看。
就怕材质达不到标准要求,计算没问题,实际使用出问题。

网友(点评):
这个速度下,严格探伤,不能有任何缺陷,这个难以做到,这么高速度,最好是外缠纤维,树脂固化,有安全保障,否则出事就是伤亡事故,

网友(点评):
谢谢!还真不敢做,我图纸要求是6061-T651,实际供应商用什么材料不知道,要个试棒到现在也没有,品管也不管材质,连尺寸都经常出问题。

网友:
?小白菜.。哪家电气?我对带电气两字的公司还是比较熟悉的哈,说给我听听吗

楼主:
其实早几年就有国外公司使用球墨铸铁的材料做主轴,我曾经在吉鑫看到并听到吉鑫的人介绍。现在使用大锥角双列圆锥滚子轴承的单轴承主轴也有用球墨铸铁材料的,主要是设计时把计算做仔细就没什么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兄弟你一定是一个敢想敢干的家伙,哈哈,自己玩一个小的,也许可以,但作为商品,估计人家一听是铸铁的主轴 ...

既然球墨铸铁可以做曲轴,承受交变应力,那它做主轴不可以吗?

楼主:
是的,球墨铸铁做曲轴很常见。